索尼sw35突然声音很小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8-17):
另外,音量旋钮开到最大附近时,声音就彻底没有了。昨天早上声音还正常呢。

网友:
功放或喇叭烧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换了新电池还是这样,

网友: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用耳机听一下是否正常,不行就清洗音量电位器,再不行估计就是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2022-08-29):
打开机壳检查一下全部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