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上独立显卡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1-08-17):
联想品牌机上独立显卡,一般都是让谁代工的?是不是都很垃圾?

网友:
一般品牌机的显卡都是遵循能用即可。

网友:
联想的机箱/电源/显示器/鼠标/CPU都不错,其他的满足能用而已。

网友:
像这一类OEM品牌的主板,显卡基本上用料都是最便宜的,都是只要元件技术指标达标,能用8毛的物料就不会用1块的物料,整个板卡设计的都是够用,稳定就好不会堆料。比起市面上的板卡大厂华硕,技嘉,微星这些还是不够看的。

网友:
联想独立显卡最垃圾的,一般都是64bit的,上万的一套应该能配到128bit或者192的

网友:
联想是卖的牌子,不是卖的硬件,硬件只值3分之2的钱。

网友A:
您问的到底是质量还能性能?

性能是一分钱一分货,很少有用品牌机玩游戏的,性能基本都是够用就行,但应该不是垃圾,不能用的才算垃圾。

质量更不垃圾,因为大厂的质量控制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不会用太好的零件,也肯定不会用太次的,用上三五年绝大多数没问题,用10年没问题的也很多。

再就是您说的联想是指哪个,ThnkCentre系列比开天系列啥的质量要好一些,当然,价格也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问的到底是质量还能性能?

性能是一分钱一分货,很少有用品牌机玩游戏的,性能基本都是够用就行,但应 ...

有的时候,手上只有品牌机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手上只有品牌机可用!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那就只能凑合用了。质量一般般,性能……比质量还一般般。

网友:
联想有高端的游戏主机,也有办公亮机卡,质量可以,至于你说的垃圾,性能垃圾不等于质量不好。

网友:
原装机显卡通常散热片很单薄,靠的是风扇,3年显卡风扇就出问题,容易死机,
但CPU的风扇就非常好,所以单位的新机,我也拆掉显卡用核显。
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两个VGA口的话,用户经常插错,所以干脆拆掉独显。

网友:
大多是亮机卡,多个亮机卡,对于不懂电脑的,还能多卖钱,有时亮机卡还真不如核显

网友(2021-09-16):
买联想就买think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