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固态硬盘升级请教?

楼主(2021-08-17):
有台笔记本,宏基P243,三代i5 3250M的U,集成显卡,想升级固态硬盘,原来机械硬盘SATA接口的,三个问题:
(1)如果升级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运行速度能有多大的提升?现在开机就要等很长时间!升级还有价值呀?
(2)买啥品牌的二手固态硬盘划算,闲鱼有三星的850EVO,120G,90元,说保修3年,压根怀疑,闲鱼的售后很难。怕买到假的三星,不如买个实惠的其他品牌,什么品牌的比较实惠呢?读写速度能有多少?也请坛友推荐下!
(3)固态装在光驱位做系统,还是把机型硬盘装在光驱位,固态装在原机械位置做系统盘?这两种装法,速度有区别吗?
谢谢!

网友:
一般硬盘位的SATA接口是3.0,光驱位的是2.0。因此,把机械盘装光驱位比较合理。

网友:
hp 3代I7 硬盘位装固态,光驱位装机械,开机很快,跟公司的 IBM t14 差不太多,没感觉开机慢。

网友:
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开机速度快非常明显。

网友:
固态开机轻松10秒以内。

网友A:
你的电脑配置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是2014年的联想,Core(TM)i5-4200U,8G内存;在2016年就升级了120G固态硬盘,我这个有独立的固态硬盘插口,安装相对比较方便,速度提升很明显。

五楼的建议“一般硬盘位的SATA接口是3.0,光驱位的是2.0。因此,把机械盘装光驱位比较合理”是对的。
(1)升级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安装在原机械硬盘位,运行Win7系统速度能有很大的提升;几乎没有烦人的开机对待时间!升级还有价值!
(2)一定买品牌的固态硬盘,二手的就免了。
(3)固态一定装在原机械硬盘位置做系统盘,速度有明显区别。

网友:
你的这个配置,机械硬盘升级固态效果会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B:
根据个人的经验建议:1  固态硬盘不要买二手的,即使是国产的现在品质基本都没有问题。直接安装在原来机械硬盘的位置。 2  原来的机械硬盘不要再安装在机器上面,用一个移动硬盘盒安装,需要的时候随时连接。现在的移动硬盘盒在盒体上面有typ-c接口的盒子,速度比较快,数据线的另一端是usb3.0的接口和电脑连接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推荐金士顿240g固态。官网200左右

网友:
三星当然是最好的,就怕买到假货,东芝的金士顿的也挺好
固态硬盘容易坏
我单位的电脑刚1000多小时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配置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是2014年的联想,Core(TM)i5-4200U,8G内存;在2016年就升级了120G固态硬 ...

我的还是集成显卡,能推荐128G的品牌的吗?

楼主:
大家帮看下这款怎么样:
固态硬盘 SSD 128gb原装企业级颗粒台式机笔记本移动硬盘非120G
闪存: 全新INTEL原装颗粒ETLC或3D MLC

硬盘接口:SATA3 2.5寸 7mm

测度条件:高温老化及各种运行测试

质量保证:2年保修,如长期合作拿货可延长保修期。

如有要求,可以分区及预装系统 WIN7或WIN10,正常出货是没有装系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是集成显卡,能推荐128G的品牌的吗?

我当时买的“十铨(Team) M.2 2242 128G 固态硬盘”是NGFF接口的。

威刚、金士顿等很多都可以,128G也就一百出头的价格。

网友C:
这机器二手报价600-700,成交价估计不高。
开机时间长也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 换肯定要换,速度肯定有提升,但估计达不到你幻想的要求,主硬盘120G现在貌似小点,256G以上吧,新的旧的问题看资金,我认为差别不大,旧的可以卖更大一些的,一些新的固态反而没有旧的固态速度块质量好(芯片), 新的就是图一保修,踏实。品牌固态硬盘贵,最少3-5年保修,可以祖传到下一代笔记本。如果SATA还没淘汰的话,现在笔记本已经是M.2 硬盘了。
如果为了追求开机速度,没必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有没有ePCI(PCI—E)接口,,与无线网卡的接口差不多,如果有,购买这种接口的SSD,装系统。原来的H ...

怎样判断笔记本有无PCI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个人的经验建议:1  固态硬盘不要买二手的,即使是国产的现在品质基本都没有问题。直接安装在原来机械 ...

usb接口本来就少,还是利用光驱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二手报价600-700,成交价估计不高。
开机时间长也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 换肯定要换,速度肯定有提升 ...

也有开个qq,wps,钉钉群,处理文档,上网课用的,可现在就很卡了,原来win7,现在还必须要win10

网友:
不建议买二手的SSD,容量建议选240G的,我的几台破机子都用的240G的SSD,装的系统有WIN7也有WIN10。特别是WIN10用SSD明显感觉启动速度快。

网友:
咸鱼那个几十块的三星肯定是假货,不管你是光驱位安装,还是主硬盘安装固态,开机速度都有很大提升,当然,系统要重新安装。

网友:
升级固态还是有必要的改善的
固态还是建议买个新的,xy的售后真不好说,可以买个三星 金士顿 威刚 闪迪 都可以
固态最好装原sata位置

网友:
你可以先升级内存,然后才升级固态,毕竟内存才是影响速度的关键

网友:
固态不推荐二手,买大牌的新的,比二手贵不了多少,像三星,英睿达,浦科特,

网友:
8楼 说的很详细了 。
电脑配件唯一不能用二手的就是 硬盘了
新的我刚买的 台电的  120元

网友:
根据楼主的问题:
(1)直接更换SATA接口的SSD,速度会获得很大提升,系统运行瓶颈会从HDD变为CPU。
(2)如果楼主没有购买二手SSD经验或者有可靠朋友指导的话,建议买新的SSD,不要太杂牌的那种,京东自营或者天猫官方店。
(3)两种方法速度有区别,但使用感觉上不大,硬盘位的接口是SATA 3.0 带宽6Gbps,光驱位的接口一般是SATA 2.0,带宽3Gbps。建议原来的硬盘放在光驱位,SSD放在硬盘位。安装系统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接HDD,只接SSD,装好了再把HDD装进去。

另外,考虑楼主的实际情况,就直接换2.5寸的SSD吧,跟原来HDD一样大的那种。不要考虑mSATA或者M.2接口的了。mSATA还好说,M.2有3种卡口,2种协议,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固态替换还是有质得提升。最好装SATA位置 ,原来的机械硬盘装光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