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宝石441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1-08-18):
如图,输出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两组绕组中间是没有抽头的,但实际的成品都是有的,也就是有初级1,2,3和次级4,5,6六个抽头,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图纸的输出变压器初级有抽头哦!
实际的输出变压器次级有抽头,分享是喇叭阻抗匹配亦或是反馈端预留的吧?

网友A: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抽头是抵消滤波后交流声用的,次级有抽头是用于电压负反馈用的,有的连接音调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抽头是抵消滤波后交流声用的,次级有抽头是用于电压负反馈用的,有的连接音调控制。

初级抽头相当于一个阻流圈?次级抽头可以不用不?也就是我有一个次级无抽头的输出变压器想替换掉这个坏的

网友:
宝石44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是有抽头的,产品资料介绍电路图及输出变压器数据次级没有抽头,可以通过测试电压判断一下其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