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理一台红星504 分享一下

楼主(2021-08-18):
回收站偶遇一台很惨的收音机        外壳散架      见图    打理时间过长  细节也没拍

网友:
我以为电子管机器都是等容双联呢!

网友A:
        这机芯比较烂,缺输出变压器,还缺几只管子,品相也比较差,五吋喇叭还不错,504应该是大八脚管子。

网友B:
红星504-3以后都改为花生管,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差容双联的还有美多65A(只有中波段,多波段很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星504-3以后都改为花生管,使用差容双联的还有美多65A:

谢谢版主提供的线路图       现在的故障是  短波加长天线能收台    中波无声

网友:
        外壳对合的不错,虽然机芯比较烂点,好好打理也可以修复,需要下功夫,本坛大师们修复木壳比这个烂多了的老机,也修复的很好。

网友:
打理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有心人,佩服

网友:
好好打理一下,红星这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不算惨,我有台504-3的一百多米收的,比这更惨。除了胶木壳没裂,其它都不成样子,花了半个月,搞定。买了两个变压器、加了磁棒线圈,喇叭、电解换了。最后终于出声了。还好是中周线圈好的。最难是波段开关,铜片开口了,接触不好,废了二虎之力。最后一算,不如入台品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惨,我有台504-3的一百多米收的,比这更惨。除了胶木壳没裂,其它都不成样子,花了半个月,搞定。买了 ...

我这个机器是当废品来的不到20元

网友D:
我记得红星504是等容双联,窄的一联是振荡联,宽的一联是天线联,它们的容量是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红星504是等容双联,窄的一联是振荡联,宽的一联是天线联,它们的容量是相等的。

查了一下,就如您所说。等容的,的确有疏密之分,不知道熊猫那时候基于什么原因考虑,相同容量为什么密度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器是当废品来的不到20元

那要恭喜楼主捡到宝贝了。楼主运气太好,几乎白捡,祝你玩的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芯比较烂,缺输出变压器,还缺几只管子,品相也比较差,五吋喇叭还不错,504应该是大八脚管子 ...

   我有此机输出  沥青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