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RF-29

楼主(2021-08-18):
请教各位,索尼 SRF-29图纸哪里能找到?或者谁知道索尼 SRF-29音量电位器的型号或者哪里能买得到?3脚控制两个声道的音量,没见过,谁知道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电位器不是直接控制音量的用法,是这样用的,三个脚其中一个接地,另两个是控制IC电压来控制音量,这个叫做直流电子音量控制。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电位器找不到一样的,拆开用铅笔画了画,将就能用,等找到一样的再换吧,说实话SRF-29的音质真的不错,特别是信号好些突然打开立体声,反正比我的84好的多,再好的我也没有了。感谢各位。

网友(2021-09-26):
我用铅笔从来没成功过  都用导电银胶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