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拥挤,前胆后石商品机降级改成纯石机。

楼主(2021-08-18):
  外甥添置了KT88胆机,原来的一台前胆后石合并机送给了我,这机器面板上功能较齐全,占地面积不大,我很喜欢。由于我的桌子台面不大,其它的如DVD、MP3机、音箱等等杂七杂八显得非常拥挤。再说那台机器是否真的是胆前级?还有点疑问?
  于是乎,听了几天后,决心把它开膛破肚,探其究竟!

网友A:
要活着,就要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不然就会上当,留着那款电子管小板,以后高兴可以按照彗星老师给你的图做个小蛋鸡。

网友B:
真敢整啊,连续两级阴极跟随器,一点放大作用没有。也就是比那些彻底不经过管子的假胆机强一点,这个拔管子声音断掉。正因为是阴随电路,有强烈的本级负反馈,所以电压低点也没事。要是想用来放大,这点电压真不够。整个电子管下面的板子可以去掉,直接将输入信号跟输出信号连接就行了。省电,当纯石机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厂家不老实,你看用管:一对前级管一对功率管,明摆着冒充纯胆机。真心实意搞前胆后石,缓冲极用一个前 ...

嗯,比较地道的做法应该是:用那两个小9脚的位置,其中两个插电子管,两个安装电容,做个低压型管子的简单前级,应该可行。

楼主:
  由于扔掉了面上的木盒和电子管,所以裁了一块塑料板盖上,机器看起来非常小巧。

楼主:
不知为什么,图片传不上。

楼主:
卸去面上及后面、底部的螺钉就可以上下分离,看到内部情况。

网友E:
简单看了一下图片,后石我是承认了,前胆呢,图片不多,不好说,请多发点胆那部分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看了一下图片,后石我是承认了,前胆呢,图片不多,不好说,请多发点胆那部分的图

我急死了,图片传不上去,500K以下的图片,一直没有反应,明天再说吧。

网友:
是不是图片又不能上传了

楼主:
文字比较长,有14张图,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
胆管就是妆模作样的。

网友F:
这个拆机视频前些日子我刚看,底下有条评论特别有才,他说“上盖以上都是装饰品”

楼主:
  先看下面部分的内部情况,下面部分主要就是一块主板,一个电牛,主板的功率放大用的是中功率晶体管,型号是TIP42C、TIP41C(见下面的照片)。

楼主:
电牛很小,57高、68宽、74厚。

   220V/1.5A接市电,17V/1.5A-0-17V/1.5A接功放板,两组6.8V/2.5A分别接左、右声道电子管灯丝,7V/1A整流后接7805稳压成5V供蓝牙及控制系统。

楼主:
  上面部分就是一条电子管电路板,那个假牛罩就是一个空木盒,起装饰用。

楼主: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研究那块电子管长条印版:

楼主:
花了几天时间,绘出了电路图:

楼主:
   此电路真是想不到,是采用正负12V电源供电,学生我搞不懂?我仅仅知道,6P1、6N1电子管标准工作电压是250V才能正常运转,现在用正负12V,正负加起来也只有24V。此电路大概是属于阻抗变换器,没有放大作用,几乎是负增益,两组电子管输出信号都是从阴极出来,没有放大作用。再有,6N1是双三极管,现在每个声道的6N1只用了一半,另一半空着(L声道7、8脚空,R声道2、3脚空),其实两个声道共用一个6N1就可以了,但为了好看,宁可浪费一个6N1。
可能厂家认为,6P1、6N1是很便宜的,烧坏了也不值几个钱,对其他部分的电路不会产生影响,换上管子就行了。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用标准的250V工作电压,那么成本要大大的上去了,首先电牛要增加高压线包,再加上高压整流、滤波电路,机壳装不下了,改成大机壳,做成大机器,厂家肯吗?
(我想,厂家如果不用6P1、6N1,而采用13P1P,屏压低,只有26V,那就正负电压13V,与正负12V比较接近,那成本还要低。老师们看看可以吗?)

楼主:
   下面我画出了方框图:

楼主:
  学生认为,这个电子管电路就等同于一个耦合电容。所以,我就扔掉了那块电子管长条印版,用了两个2u电容接上了事。人老了,耳鸣严重,开机听声音听不出与原来有啥区别,先就这样了。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麻烦给与指导,谢谢!

楼主:
  放上DVD、自制的频谱显示盒,占地不大,暂时告一段落。静候老师们的建议,谢谢!

楼主:
好不容易总算发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敢整啊,连续两级阴极跟随器,一点放大作用没有。也就是比那些彻底不经过管子的假胆机强一点,这个拔管子 ...

老师,见笑了,因为拆开机器,不知道电子管的作用,必须画出电路图才能明白,而且我发帖了,也要向大家交代明白,所以画出了这种蹩脚的电路图,非常感谢老师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拆机视频前些日子我刚看,底下有条评论特别有才,他说“上盖以上都是装饰品”

拆开细看后,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哈哈,大名鼎鼎,扬名国际的牌子啊。曾看到一个俄罗斯的烧友拆解过,吸引了几百条评论

网友:
是针对厂家的做法说的意见。你的图画的很好,很清楚的说明了厂家是如何胡搞骗人的。

网友:
这胆机 居然升级了!~   以前都是整流管 现在都用上6N1 6P1啦!~      如果是整流管怎么改胆缓冲?像300B一样么?

网友:
这算不算造假

网友:
国人的脑洞太大啦。为了票子,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G:
准厚膜推晶体管说得过去
原位拇指管勾搭恢复前级
后装盖板螺丝突兀宜胶粘
得空着重说说频谱显示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见笑了,因为拆开机器,不知道电子管的作用,必须画出电路图才能明白,而且我发帖了,也要向大家交 ...

大概生产商就是加点胆味,不做放大

网友:
彻底解了我的疑惑。原来被这玩意坑惨了。。感谢楼主的努力!

网友:
诺XX牌造假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
学生以为,您遇到良心商家了,有外观这样的"胆机"灯丝用黄光LED代替,拔与不拔声音都在那里.

网友:
XX特色,为了M,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行骗

网友:
这次算是开了眼了,我原以为拔掉管子就不出声的胆机是真胆机,没想到还有这样一招,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受教了。向钱看的良心商家

网友H:
配上电牛和输出牛,整流6Z4换成晶体管整流,按照这图改装一下很合适啊。

楼主:
谢谢老师的提问,学生我认为还不算造假,因为毕竟用上了电子管阴极跟随器电路。
作为商品机,外观非常重要,这台机电子管是以装饰为主,电路方面为次,(jupeter老师不是说了吗:连续两级阴极跟随器,一点放大作用没有。也就是比那些彻底不经过管子的假胆机强一点,这个拔管子声音断掉。正因为是阴随电路,有强烈的本级负反馈,所以电压低点也没事。)所以,在外观上,厂家也确实花了点血本的,那个木壳牛罩,制造成本不低,要用木板拼合,细心打磨,再喷漆,还要喷商标。侧面一块铁片也需开模冲压、喷上漆、文字、型号等等。那四组电子管防烫手不锈钢圈圈,也要开模冲压,还要一片片人工装配,厂家也不容易。

现在请教老师们其它方面有没有改良之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配上电牛和输出牛,整流6Z4换成晶体管整流,按照这图改装一下很合适啊。

非常感谢老师的推荐,这样一改,困难多多,内脏全部挖空,只用了壳壳,面板上音调控制、信号转换、电平表显示、USB输入、蓝牙等等非常难弄,因为住宅拥挤,DVD放不上去,还不如另外搞个机壳爽气,图我收下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准厚膜推晶体管说得过去
原位拇指管勾搭恢复前级
后装盖板螺丝突兀宜胶粘

谢谢老师指教,主要住宅拥挤,需要放上DVD机、频谱显示盒,所以不想再搭上原位拇指管勾搭恢复前级,频谱显示盒结构以后抽空拆开拍照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践证明,不拆开还有胆味,拆开以后,胆味没有了,

确实没有胆味了。

网友:
诺XX早期的机子还更假,现在还有些真正的胆机,就是不知道声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几天时间,绘出了电路图:

算好了,虽没用,但电路还是有的。我拆过只有点亮灯的前胆后石。还打什么广州丹尼臣牌子。诶~~~,太坑人了

网友:
这造假能力又净化了,没有点电子知识和电子管电路知识的人还真分不出真假

网友:
就是弄个胆当灯泡玩,我有一种强烈说脏话的冲动:卧曹。。。。。。奸商,绝对的JS。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开眼界,长见识了。以前看到这些胆放,认为新线路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活着,就要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不然就会上当,留着那款电子管小板,以后高兴可以按照彗星老师给你的图做个 ...

谢谢老师的提醒,我刚想把这块电子管小板扔了,老师料事如神,我会永远珍藏这块电子管小板的......

网友:
就是唬人的东西,

网友C:
电子管缓冲不是不可以吧?别这么打击厂家的“智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缓冲不是不可以吧?别这么打击厂家的“智谋”。

这厂家不老实,你看用管:一对前级管一对功率管,明摆着冒充纯胆机。真心实意搞前胆后石,缓冲极用一个前级管足矣,哪还要四只胆充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厂家不老实,你看用管:一对前级管一对功率管,明摆着冒充纯胆机。真心实意搞前胆后石,缓冲极用一个前 ...

确实一般用一个双三极管做缓冲级完全可行,电源变压器要增加高压绕组及整流电路,那是老老实实的前胆后石机,成本高了些,但是没有四只胆充门面的威风好看,销售量肯定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比较地道的做法应该是:用那两个小9脚的位置,其中两个插电子管,两个安装电容,做个低压型管子的简 ...

确实可行,装上两个6N11,电源变压器要增加高压绕组及整流电路,成本还是要大了些。

网友:
估计6P1就是他们给买贵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一般用一个双三极管做缓冲级完全可行,电源变压器要增加高压绕组及整流电路,那是老老实实的前胆后石 ...

这里借用星版的话:电子管是看的,不是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提问,学生我认为还不算造假,因为毕竟用上了电子管阴极跟随器电路。
作为商品机,外观非常重 ...

这说明厂家情愿在外观等华而不实的地方,用功夫,花心思。
而对最重要的电路本身,投机取巧。

这是末倒置,欺骗那些只看外观而不懂电路的土豪。只能说这种厂家更可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借用星版的话:电子管是看的,不是听的!

虽然电子管是用来听的,但确实也是用来看的

网友J:
应当利用机箱改成电子管功放

网友K:
是不是在B视频网站投过稿  感觉眼熟

楼主(2021-09-18):
腰椎间盘四节突出,住院开刀三个星期,回复晚了,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当利用机箱改成电子管功放

那个机箱铁皮很薄,厂家为了省成本,只用了0.5毫米厚的铁皮,非常软,改功放很困难。

楼主:
利用现成的孔位,改成正规点的阴极耦合电路,我想可能的。
一、采用6J1或6J3两只。
二、电牛有两组6.8V空着,那就一组给灯丝供电,另一组整流后用升压模块升到150V以上

给电子管高压用。(具体可参阅5W以下的小功率胆机用电源新思路帖子)

不知道能行?多请老师们发表意见,如果厂家也改进为真货,那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在B视频网站投过稿  感觉眼熟

没有投过稿,希望给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