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收音板收不到短波的原因

楼主(2021-08-19):
我在咸鱼买了一块夏普QT38的收音板子,应该是四波段的,今天接上电源和功放想测试一下。接电后只有调频和调幅有台,短波啥也没有.....调频虽然能收到台,总是嗤嗤拉拉的,也不太正常,请问坛子里的前辈,我改从哪儿下手维修呢?板子上三个集成块,TA7343   AN7224  另一块看不到型号也是单列直插的,谢谢大家~~~

网友A:
集中清理波段开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没事把开关拆了,还好,没弄坏电路板~~装好后一切正常,唯一就是短波的时候手不扶着天线就没几个台~~ ...

唯一就是短波的时候手不扶着天线就没几个台
正常现象,你可以外接一段天线试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玩意修中短波没什么意义,中短波收听价值不大。重点把FM修好。首先检查T102,这个肯定有故障。然后检查T101。最后检查VR101,基本可以修复了。仅供参考。

网友C:
天线接对地方了吗?波段开关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地方,天线保护二极管是否正常无短路?

楼主:
刚看了一下,另一块是BA44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接对地方了吗?波段开关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地方,天线保护二极管是否正常无短路?

天线接的是板子自带的白色线,电路板上有ANT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中清理波段开关吧,

好的,下午开始拆,只是波段开关拆装以后不需要跳什么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下午开始拆,只是波段开关拆装以后不需要跳什么吧?

最好别拆波段开关,很容易损坏电路板。可多波动几十次看看。另外先检查天线插头插座有没有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再查一下天线保护二极管D101是不是坏了。实在不行再拆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拆波段开关,很容易损坏电路板。可多波动几十次看看。另外先检查天线插头插座有没有氧化造成接触不 ...

下午没事把开关拆了,还好,没弄坏电路板~~装好后一切正常,唯一就是短波的时候手不扶着天线就没几个台~~~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修中短波没什么意义,中短波收听价值不大。重点把FM修好。首先检查T102,这个肯定有故障。然后检查T1 ...

谢谢~拆了波段开关后都能收到台了~~~

网友D:
对于这几十年的老机子,先要分解清理各种转换开关,电位器,再做其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几十年的老机子,先要分解清理各种转换开关,电位器,再做其他处理

是的,各种开关电位器都打理好了,其余的没动,现在正常了~~呵呵

网友(2022-08-29):
你可以外接一段天线试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