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大众车载cd机510,有没有点老式木壳收音机的感觉?

楼主(2021-08-19):
这个是大众车载cd机,机箱用红酒木箱(6支装),稍微改动,原尺寸是宽350mmx高210mmx深260mm,高度降了四公分,170mm,面板加了一个边框30mm,做好尺寸是宽350mmx高170mm(不含机脚)x深290mm,从前面装机,利用原来的固定卡子,从前面装机有一个缺点就是卡子是超出机子边的,两边还有空隙需要遮盖一下,我用的包装盒里面比较致密的泡沫海绵上面还粘有一层黑平绒布,比着机器外框切割下来,看着比较好,如果要是从后面装机,前面的面板就可以做成固定的,没有试过,从后面往前面拧螺丝会不会把面板顶裂啊?需要足够厚的面板!后面背板买的现成的,后板最贵115,木箱几块钱,主机20块钱,喇叭几块钱买的二手的,最后刷清漆,呈现木纹还是挺养眼的。
电动工具主要有角磨机和电钻,其它用一些手工工具。
aux,usb,蓝牙都可以实现。带两个大音箱也没问题。

网友:
创意 技术不错 为你点赞

楼主:
不知道为啥每次只能上传一张图。

网友:
有模有样的。现在传图真不容易。

网友:
做一次不易,赞一个

网友A:
红酒木箱(6支装),稍微改动,原尺寸是宽350mmx高210mmx深260mm,高度降了四公分,170mm,面板加了一个边框30mm,
修改原有木箱尺寸,面板加边框,说实话我办不到。没有这方面经验,没有工具。

做得好漂亮,巧手啊。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酒木箱(6支装),稍微改动,原尺寸是宽350mmx高210mmx深260mm,高度降了四公分,170mm,面板加了一个边 ...

现在工具几十块钱,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酒木箱(6支装),稍微改动,原尺寸是宽350mmx高210mmx深260mm,高度降了四公分,170mm,面板加了一个边 ...

如果用木板做就需要实打实的木工手艺和工具了,要木板线要直,缝隙小,角要垂直,既要会锯又要会刨。用尺寸合适的现成木箱比较简单省事,而且工艺好看,有手工工具小手锯,木锉,砂纸也可以了,做一个就会了!

网友A:
自己做想什么好看怎么做,木头要好的,工艺自己把握。好羡慕你们的手艺,坛坛上有好些做车机盒的例子,美极了。象成品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想什么好看怎么做,木头要好的,工艺自己把握。好羡慕你们的手艺,坛坛上有好些做车机盒的例子,美极 ...

前几天淘了一个放大红袍茶叶的木盒,漆面挺漂亮的,尺寸宽28x深22x高15,做车机机箱尺寸正好,木盒是九厘板,10mm厚。

网友B(2021-09-22):
车机改的真漂亮,学习了,我有一台斯巴鲁6碟机没有外壳一直在裸机使用听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改的真漂亮,学习了,我有一台斯巴鲁6碟机没有外壳一直在裸机使用听歌,学习了。

改一个试试

网友C:
如果把箱子跟车机涂成一样颜色是不是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箱子跟车机涂成一样颜色是不是更好看!

以前搞过,黑色的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