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浮冲的疑问?

楼主(2021-08-19):
关于锂电池浮冲的疑问? 网络上大多倾向与锂电池不能长期接在电源上,有点想不明白,举个例子,4.2v的18650长期接着3.75v电源为何不行,理论上充电到3.75就停止充电了啊,如果这样有问题,那么多电池并联就也有问题,至于冲不饱,那是必然的.可以一段时间使用外加充电器来一下下.

楼主:
我准备安装一组4X3.2的磷酸铁锂,通过电阻并接13.5V电源,长期观察看看,不要劝我.......哈哈哈

网友:
估计是三元锂电池铁钴镍那种,满电存放寿命端。磷酸铁锂满电没问题。三元3.75容量低了点,一半电都没有

网友:
三元3.75浮冲意义在哪?

网友:
谁说有问题的?理论上锂电不建议满电存放,从这个来的?

网友:
长期满电浮充会短命
3.75V浮充对寿命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锂电池的确不能长期浮充,对寿命有影响。最最重要的是:安全角度来说也不能(大家都知道的锂电池充电过程中起火占绝大多数)。所以正规大厂家的锂电池充电器,都是充满就切断电源的!!!然后在线监测电压,当低于某值时在补充电(注意是补充,不是一直浮充)。

网友:
充电电压低于电池电压就没电流了,充不进了,长期并接也没事。

网友:
      一般锂电池充电器,都是充电至4.2V左右然后切断电源。继续充电下去,电池有发热过高的可能。我的一块三星手机电池,外壳说明:充电不得超过4.35V。而浮充至3.75V是电池电量半饱状态,工作时会消耗充电电路的电力,减少电池充放损耗。3.75V也是适合锂电池长期存放的电压,这可以运用在应急电源上。
      楼主以4节电池串联的方式充电,如果各电池内阻不一致,所承受的电压也不一致,这点需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安装一组4X3.2的磷酸铁锂,通过电阻并接13.5V电源,长期观察看看,不要劝我.......哈哈哈

得有保护板,其中一只有问题就KO了

网友:
标称电压3.7V的锂离子电池,充电终止电压是4.25V,在4V~4.1V之间大约为标称电量的80%~95%,所以浮充电压最高不要超过4.08V,保持在4V是最好的。

网友:
现在的通讯基站很多使用了磷酸铁锂电池组,15串的48V电池组长期保持53.5V,几乎都是满电保持,我知道的几处有5年了没换过电池组。

网友:
电池理论一直很粗放,十有八九靠经验。锂离子电池据说存储寿命与荷电状态有关,越接近100%,寿命越短。网上的说法是在50%到60之间对寿命影响较小。
估计寿命与荷电状态是单调关系,10%比50%的存储寿命还要长。但设备总是要用的,我的笔记本满电续航3小时,充电设定为45%到50%。大概可以工作一个多小时,马马虎虎说得过去了。如果10%就只有18分钟了,这就有点悬了。如果有移动应用的需要就临时充满一次。真来不及,一个多小时也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自己家里也有一套备用电源,有时候出门一个星期左右,怕停电引起冰箱里放的东西坏,就会打开工频逆变器接入备用,而逆变器自带充电功能,所接带的12V铁锂电池组就一直带着在线充电,低于是14。6V就自动充满停充,那么,这组铁锂就一直就是14。6V的电压了,这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池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