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8403+话筒牛推2A3单端,行吗?

楼主(2021-08-19):
(图片)

网友:
升压牛频响如何?

网友:
鸡都买了,不要舍不得买酱油啊

网友:
胆机就是听那个味道,没必要前石后胆

网友A:
单级管子放大,三极管如2A3,300B,多极管如6J9,6P9P等,最大失真度达到5%甚至以上,当跟其他管子配合(管子驱动),失真度可以低于3%,配合的好时,失真低于1%,这才好听,因其前后级失真抵消的缘故。所以无论是厂机还是业余DIY机,好听的机子都是管子推动管子。
像平时常见的有种玩法,挑灵敏度高的管子,感觉输入1-2V就能推满的管子,设计成单管放大,其实只是推的响了,还差一步就是推得好。只有推得好才算是管子玩好了。
推而广之,两个管子构成的推挽功放输出级,也仅仅是解决了功率输出的问题,失真度则没有着重考虑。人们往往认为推挽末级解决了偶次谐波失真,却往往忽视了奇次谐波的增大,而较大的奇次谐波对听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玩单管胆机没啥意思,失真度是个关键瓶颈。如果仅仅是为了弄响,好玩,那无所谓,随意。
再回头看这种独立功放通过输入牛推动单管又形成功放,肯定能响,但是频响不会太平坦是一方面,失真不受控则是另外重要的一方面。
所以玩或不玩,就看我们玩家追求的是啥,是能响,还是好听?

网友:
8403 输出功率 怎么可能大过2A3?  两个阻抗都不一样      8403推2A3能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级管子放大,三极管如2A3,300B,多极管如6J9,6P9P等,最大失真度达到5%甚至以上,当跟其他管子配合(管 ...

网友:
我看这两个都行。

楼主:
那就方案3,6S6四极接法推2A3,备料开工!!

网友B:
6S6推力可能不够,手里没有6J4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6推力可能不够,手里没有6J4P吗?

谢白版主关注!
手里没有6J4P,有6S6。请问,6S6推力不够,您指的是电压幅值不够,还是功率不够?

网友:
既然选定6S6做电压放大,单级增益似无问题。不过一个小小的建议老师看是否合适。图上帘栅压150V,实际当中6S6仅做电压放大,此电压无需太高,建议调整到100V左右比较合适。另外屏极电阻也没必要那么小,感觉作为五级管屏极电阻,决定了其输出阻抗,只要不超过50K,在推动三极管时的频响都没啥问题。所以建议屏极负载用到22K上,屏极电压仍然调整到120-150V附近,这样看起来舒服一些。当然首先是装起来,调整则是分分钟的事儿,以实际效果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