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变压器会增加多少干扰

楼主(2021-08-20):
组一个LM1875小功放,带前级播放的,变压器用东鹏老VCD的把次级改绕为2×18v,但是再也容纳不下多余绕组,无奈又加了个小变压器为前级供电,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利弊,反正我是没感觉到多少干扰。

网友:
蓝牙板加独立供电可以彻底解决数模混合地线环路干扰。
利大于弊,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
对于这种MP3解码板,多数由于接地不考究导致干扰巨大,单独供电单独接地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之一

网友:
蓝牙板有共模干扰是普遍的  单点接地能解决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蓝牙及接地环路影响比多个变压器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