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704解码好还是1547解码好。

楼主(2021-08-20):
1704解码好还是1547解码好。

网友A:
相同的食材,不同厨师做出来都可以相差天远
更何况不同的东东
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食材,不同厨师做出来都可以相差天远
更何况不同的东东
没有可比性

主要是目前在用天龙DVD-500做解码是4片1704的,想进一台马兰士17DA的CD机带1547解码功能,不知马兰士17DA的CD机解码效果会不会比天龙DVD-500解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食材,不同厨师做出来都可以相差天远
更何况不同的东东
没有可比性

同是DAC,怎么没有?
想解释,太长了。

网友:
1704: 24-Bit, 96kHz,120dB
1547: 18-Bit, ?kHz,108dB
参数上1704高一些,主要还是看制作者的水平

网友:
首先比较一下,两台机器的上市价格以及定位。当然还要考虑两机的上市时间。理论上讲,1704四并效果肯定要比1547好。单论价格也要甩几条街。但是,历史上化腐朽为神奇的也不在少数,一副好牌打的稀烂的也海了去了。因此,不看具体线路,不看设计,而讨论好坏就是耍流氓。

网友:
这个主要看电路,要有好的电源,合理的布线。至于最后的音色,应该都不会太差,指标高了,考验器材。器材一般,耳朵也是很难分辨太大的差别

楼主:
谢谢大家的点评指导。

网友:
这样说吧,能发挥出2个芯片的极致,都好。如果是自己做,就看做得怎样了,没有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目前在用天龙DVD-500做解码是4片1704的,想进一台马兰士17DA的CD机带1547解码功能,不知马兰士17DA ...

芯片性能上看:
1704支持24bit、96khz;
1547支持16bit、48khz。
所以1547应用范围没有1704广。
并且实际声音走向(saa7350+1547标准线路)比较偏中高频;
1704做好了,低中高全面开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性能上看:
1704支持24bit、96khz;
1547支持16bit、48khz。

谢谢指点。。。。

网友:
理论上,1704更好,全国都知道

网友C:
不要犹豫上1704吧,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犹豫上1704吧,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