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可控硅调压电路失败,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1-08-20):
网上找的电路图
怎么发不了图片了
点击图片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文件尺寸: 小于 550KB , 可用扩展名: jpg, jpeg, gif, png
点击不来

网友:
普通的吊扇调速器,加一个桥堆,就可以调速220v直流电机。我的一台分线机就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见不到图,重发

网友:
是这种电路吗?

网友A:
有什么需要仿制这类电路?毫无用处的永远不可能稳定工作的电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src=http://dfsimg2.hqewimg.com/group1/M00/04/0B/wKhk7Vw0kaSAMovZAAOGu4tF0BY690.p.jpg
src=http://dfsimg2.hqewimg.com/group1/M00/04/0B/wKhk7Vw0kaSAMovZAAOGu4tF0BY690.p.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需要仿制这类电路?毫无用处的永远不可能稳定工作的电路?

有个设想,是做一个可调速的数控绕线机,假如所绕制线圈匝数多的话,可以把速度调快一些,手上有个220v的直流电机,用来调速

楼主:
谢谢,网上的一个稍微复杂些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设想,是做一个可调速的数控绕线机,假如所绕制线圈匝数多的话,可以把速度调快一些,手上有个220v的 ...

220V直流电机+可控硅调速,个人认为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高。

推荐您一个玩意--“L型减速电机”,电动童车的动力单元,某宝上有,以前买拆机件大概二三十元。

就是下图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8楼的方案,比这个220V的调速要好得多。

网友C:
数控绕线机何不搞部进电机或者无刷三相电机

网友:
直流电机用PWM调速不香吗搭个555驱动板比你这个简单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直流电机+可控硅调速,个人认为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高。

推荐您一个玩意--“L型减速电机”,电 ...

您的建议很好,谢谢

楼主:
谢谢,电机减速对我来说确实头疼,买成品减速电机就简单多了,这个电路用来调压给电机变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共地,这是很容易触电的,把这个电路弄通了,准备放弃这个方案。另外发现如果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话,要比模拟电路简单的多,就是几句语句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绕线机何不搞部进电机或者无刷三相电机

业余制作而已,手边正好有个这样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