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拆空调

楼主(2021-08-20):
人生中第1次拆空调,非常吃力。不知道怎么样把铜管下下来。看到他们专业拆空调的人,用的是一把剪刀,直接把铜管三下五除二剪断。

作为业余人员,应该配备什么样的工具吗?

网友A:
你是拆开修空调,还是拆除它

网友B:
二种拆法.废.复用..废.一只角磨拆遍全机.复用则须备上基础工具.

网友:
若复用   里面都是有螺丝对接的, 螺丝松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开修空调,还是拆除它

目前是拆除。长远的看,尽量以防利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种拆法.废.复用..废.一只角磨拆遍全机.复用则须备上基础工具.

什么基础工具?

网友C:
你看到专业拆空调用剪刀的那是收废品的,空调不要了不能用了才那样拆,真正专业拆装的都要用工具,一步一步的完整的拆下来。拆工具简单,内六角一个,两把扳手,一个螺丝刀预备一个短撬棍,不过要懂的收氟,现在的新款空调制冷剂操作不好很容易起火爆炸。不懂的建议还是找专业维修空调的来拆吧,好师傅拆的你以后还能安装用,拿剪刀拆空调的估计你空调拆下来以后可能就不能用了,即使安装是用维修价钱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专业拆空调用剪刀的那是收废品的,空调不要了不能用了才那样拆,真正专业拆装的都要用工具,一步一步 ...

图片里面的铜管,大概三米的样子,当废品能卖多少钱?
想买一把剪刀,这样的剪刀是什么材质的?一般多少钱一把?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里面的铜管,大概三米的样子,当废品能卖多少钱?
想买一把剪刀,这样的剪刀是什么材质的?一般多少 ...

不要了就找个角磨机吧,比剪刀好用太多了,不个要当心制冷剂泄漏时起火爆炸,

网友:
要剪断铜管要用那种大剪刀,电影里那个剪铁丝网的。

网友:
你属于心理阴暗的人,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损人不利己

网友:
你这只是仅仅拆空调而已,如果拆空调下次还要安装的话是这样的:
首先开机制冷模式,压缩机启动后,拆开外机的气管或高压管阀门帽,用内六角扳手锁死高压阀,等不到一分钟马上锁死液管或低压阀门,马上断电。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
拆空调先要把佛收到压缩机里吧

网友:
先收雪种,然后就可以拆开室外机的管道了。室内机的铜管一般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