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319钳表直流电流档失灵求助

楼主(2021-08-20):
我的一只FLUKE 319钳表很少使用,后来发现直流电流600和1000A档有数十A的底数,40A档显示OL,不能回零。今天再次开机发现三个直流电流档都显示-OL,其他档位都正常。求故障原因?

补充内容 (2022-1-24 10:16):
是钳头排线断了两根,更换配件后修复。

网友:
看看拨盘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氧化。不常用的容易有这个故障

楼主:
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档在一个机械档位,靠软键切换,交流档没事,应该是直流电流检测原件的问题。

网友:
能清零吗?附近有强磁埸吗?

楼主:
不能清零,家里也没有强磁场。是不是要消消磁?

楼主:
今天又变成这个数值了

楼主:
经过试验,应该是与钳口铁芯被磁化有关。我工作场所有1.5T的超导磁体,这表带到过那里。此表直流电流检测原理我想是用霍尔元件探测导线周围的磁场,被磁化的铁芯影响了检测数值。

补充内容 (2021-9-26 06:25):
故障原因找到了,已经修复。是钳头柔性印刷排线断裂,有两根线不通了,只影响到直流电流。这种排线不能焊接,购买了原厂配件更换修复。

网友(2021-10-05):
正想回复说 表带去路过而已。这么远的距离能被磁化的这么利害是不肯能的。看到底说是排线断了,乌龙啊!- -

网友A:
奇怪排线断了交流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排线断了交流能正常?

钳头的排线不断彻底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

楼主:
该表的钳头只有一半铁芯有用柔性印刷线路做成的线圈,包裹在铁芯上。引出端排线有8根,排线裂了个口子断了两根,应该是拆装时后盖挤压造成的。

网友B:
你这个是把整个钳表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把整个钳表头换了?

是的,整个钳头是个完整配件。在闲鱼上留意几周,终于等到了全新未用,价格适中原厂件。

网友C:
线排不能更换?那样可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排不能更换?那样可便宜多了。

排线是整张一体的柔性电路,在钳头塑壳内部包裹着铁芯。未见有这样整张柔性电路出售。买一套完整钳头配件,更换更容易。

网友:
就几根连线,应该可以用细软导线直接两头焊接替代。

网友(2022-01-24):
家里有台优利德UT216C,直流电流档底数显示低于1A时,按ZERO直流校零键可以清零,底数显示超过1A时按校零键不起作用,天气越冷越严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清零,家里也没有强磁场。是不是要消消磁?

这个故障可能是表钳被强磁磁化,或者是霍尔元件有问题,强磁磁化可以做一个交流消磁器消一下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可能是表钳被强磁磁化,或者是霍尔元件有问题,强磁磁化可以做一个交流消磁器消一下磁试试。

早已修复了,是钳头排线断了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