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根德Concert-Boy 1100收音机无声故障

楼主(2021-08-20):
这个机子通电开机之后只有喇叭有一点哼声,拆下两个功放管ac176k和ac153k测量,ce正反向电阻都是零,是不是管子挂了?be,bc倒是有电阻,我现在从音量电位器出引出信号,用有源音箱听能正常收台,问题应该就是出在功放级,r650,r651,r652拆下测量阻值正常,管子能买到,就是怕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击穿,换上再挂,还有就是怕越修越坏,附上功放部分电路图,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维修思路,或者是能代换的管子,我先试试再买原装的,有点小贵,谢谢

网友:
请把图再发一下,矿坛印盖住呀。

网友:
这管子用国产3AX81,3BX81可以代换,这是锗管,本身漏电流大,不能用1K档测量,用X100档测量

网友:
搞清是硅管还是锗管,代换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
3AX81功率应该太小了

楼主:
另外就是请教一下,50欧的那个可调电阻r650我测着70多欧了,有影响吗,能换成100欧的吗,50欧的实在是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