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bosch AL 2450 DV充电器故障

楼主(2021-08-21):
         插电灯不亮,无输出。请问论坛前辈故障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保险丝明显烧了都看不出来?输入12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明显烧了都看不出来?输入120v的吧!

是220伏的
保险是断了,没敢接上,怕问题扩大。

楼主:
好的,我按照您说的查一下。
十分感谢 !

楼主:
保险断了,然后在保险两端接上100W灯泡,灯常亮
在板上测大电容 ,短路;测开关管,任何两脚之间都短路。其它没办法测了
开关管好像是 mar543 网上查不到这个型号!

好像是 mar 543

好像是 mar 543

楼主:
这个开关管,从不同解释拍照,竟然在一个角度拍的很清楚

把  整流管  滤波电容  还有开关管全拆下来了

整流管击穿两个   开关管击穿 电容没问题

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网友(2021-09-23):
多少年的修电视机经验,烧管子,串个大灯灯泡,如果短路就很亮,如果没有短路灯泡微红,微红换上保险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管,从不同解释拍照,竟然在一个角度拍的很清楚

把  整流管  滤波电容  还有开关管全拆下来了

好!是900V6A场管,按这规格任何牌子都可换上.

但换上前要测IC是否正常工作,否则上十个死十个,

拆下场管测IC各脚电压发贴上来.如果5脚无5V或相距极大,6脚无交流波型输出,就要换IC,

8脚是5V基准电压输出,应为5V,7脚是电源脚,启动要达到17V以上,正常工作在11V——36V都是可以的,5脚接地。

其他脚的电压都是根据工作情况变化的或是脉冲.

网友:
p6nk90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是900V6A场管,按这规格任何牌子都可换上.

但换上前要测IC是否正常工作,否则上十个死十个,

在您回复前,已经把开关管和整流二极管都换上了。然后串灯泡测试没问题!
然后就直接用了两天正常。
最近再用,插电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打开看,保险没问题,在线测二级管没短路,开关管没短路,电容上有高压。
再插电,悲剧了,直接冒烟。又是保险烧,开关管短路,整流二级管短路
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拆开前故障是插电无任何反应,电容有300高压,拆开后,直接烧毁?

网友:
IC,

引用 楼主:
在您回复前,已经把开关管和整流二极管都换上了。然后串灯泡测试没问题!
然后就直接用了两天正常。
最 ...

这种情况要把IC,主变压器所有焊点,特别是次级焊点,次级整流二极管,次级大电容,加点好焊钖.

全部重焊,烙鉄要触碰到粗漆包线/粗零件脚最少三至五秒,彻底消除冷焊点

楼主(2022-01-27):
今天有空重新检查。保险烧断、四个整流二极管短路两个整流、开关管击穿短路、启动电阻开路。没发现其他问题。怎么造成的,不解。

楼主:
博世bosch AL 2450 DV充电器维修记录

2022年1月29日,
第一次修好后,充电了几次,放了一段时间,灯不亮
拆开后,再插电,一声很大的声音,连家里空开都跳闸了。

今天,又开始修,更换了二级管4个(其实和刚来的时候一样,只有两个击穿),换了开关管。串灯泡,灯亮一下,就再无反应。断电后,测量大电容,有300伏电压,但3842芯片各脚都没有电压。用单独电源给3842的5和7脚供电,测5和8之间有5伏电压,5与其它各脚之间也有电压,其三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庆幸本打算拆下该芯片而最好放弃没先拆它,直接查他没有启动电压,启动电阻插电两端电压310伏,断电在线测一直跳动,有一个方向可以跳到150K,但好像也没什么规律。拆下来测,启动电阻竟然是开路了,怪不得3842上无电压。

把启动电阻180K,换成一个应该有2W的200k电阻。
串灯泡测试,正常了,输出电压也正常。42伏。
然后给工具电池充电,也正常。
很高兴。!!!
感觉有些发热严重,拆开空载10分钟,前后级各器件无发热现象。
合盖,重新插入电池,没想到,一插电池就悲剧了。
砰的一声巨响,真的很大,伴随一股浓烟和异味,家里保险又矿跳闸了。
这次很严重,底部外壳都被熏变色了,打开后,电路板正面还好,反面烧的一塌糊涂,好像也不知道是什么给烧没了,猜测是一个焊点加一段铜箔和上面的漆烧气化了。好惨!
真感觉无力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把180K启动电阻换成了功率更大的200K

把180K启动电阻换成了功率更大的200K

烧的一塌糊涂

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世bosch AL 2450 DV充电器维修记录

2022年1月29日,

7.2~24V的 42V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