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下小电源

楼主(2021-08-21):
翻出以前朋友给的一台小功率线性稳压电源修了块贝尔电影放映机上的高保真10W音频功率放大器;测试后电源还有余量就鼓捣下:原输出±15V/0.5A,改后输出±25V/1A。

楼主:
改动:辅助调压部分不动,主电路整流管换为>3A(原为1A,实用1N5399),功率调整管Ic换为5A DD63(原为DD102)并增加叉型散热片(原为直接上在后板上),电压 电流调整电位器换大两档的即可。

楼主:
尽量保持原样!

网友A:
电压表头、电流表头做相应的改动,读数乘以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头、电流表头做相应的改动,读数乘以2即可。

嗯,没再改动怕破坏原样。用数字表监控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没再改动怕破坏原样。用数字表监控下。

我看到电压表头指针打到头了。
其实不会破坏原结构,很简单,原表头可不动。
电压表在表头接线处串个电阻(分压),在电流表接线处并个电阻(分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电压表头指针打到头了。
其实不会破坏原结构,很简单,原表头可不动。
电压表在表头接线处串个 ...

您说得对;改下表头分压分流电阻即可,还是不想改动表盘,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