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为什么不能共用

楼主(2021-08-22):
最近在看电工试题。两个地方搞不懂:1、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如果共用,发生碰壳事,会导致零线点位升高,所有和保护零线连接的设备外壳都带电了。这个就很难理解了,难道摸一下零线也被电死了?
2、保护接零适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性点不接地,只触摸火线形成不了回路,没有单相触电。这个和设备接零保护没有关系啊。

网友A:
在接零系统中,即使没有设备漏电,而是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就有电流,从而零线上就有电压降,它与零线电流和零线阻抗成正比。而零线上的电压降就是接零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在无重复接地时,当低压线路过长,零线阻抗较大,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即使零线没有断线,设备也没有漏电的情况下,人体触及设备外壳时,常会有麻木的感觉。在保护接零系统中,若电源中性点接地线断开,当系统中任何一处发生接地或设备碰壳时,都会使所有接零设备外壳呈现接近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
保护接零适用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低压系统。
在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如果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接地,当设备带电部分某处绝缘损坏碰壳时,外壳就带电,其电位与设备带电部分的电位相同。由于线路与大地之间存在电容,或者线路某处绝缘不好,当人体触及带电的设备外壳时,接地电流将全部流经人体。

网友:
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上下册)在读·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零系统中,即使没有设备漏电,而是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就有电流,从而零线上就有电压降,它与零 ...

我明白了: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同时使用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只有满足中性点接地线断开的条件,发生碰壳事故才会让零线带电,从而使得所有接零的设备外壳都带电了。但是接地线断开概率很小啊。

网友B:
前几天一个厂里门卫室跳闸,导致电动门无法开启.厂内电工找不到毛病后我被朋友邀到厂里帮忙.检查后发现门卫室火线对地380V,零线对地220V.零火电压220V.我读书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初步判断是地线断开.检查后发现电是从变压器下的配电箱引来的,配电箱没有接地!!!只有一条零线排是跟配电箱绝缘的.后来到10KV变压器处发现唯一的一条地线严重发热!跑到车间检查分路配电柜,居然发现没有用漏保.有一个三线空气开关的一条火线对地0V!最后检查发现一台行车的一个空开烧毁搭铁把380V电压直接导入地下!这里有个问题问一下坛内大佬,这个厂里的配电系统是不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谁要是不小心碰到火线估计是立马倒下见阎王爷!
后来我建议厂里的老板整改一下厂里的配电系统.这个厂是个中型的机械厂,年产值也是千万级的.郁闷,怎么会这样啊?

厂里配电示意图如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一个厂里门卫室跳闸,导致电动门无法开启.厂内电工找不到毛病后我被朋友邀到厂里帮忙.检查后发现门卫 ...

现在的电工工资低待遇差,跟杂工差不多,不接地线太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工工资低待遇差,跟杂工差不多,不接地线太正常了。

这个是厂里的老板安全意识差,反正现在没有出事.等出事情了有的是钱赔.当时我直接把故障情况告诉了大老板,没有动他厂里的线路.安全责任担不起赶紧撤.

网友:
有漏保,零线经过漏保后再重复接地会跳漏保的,而保护零线必须多点重复接地,危险区域必须做等电位连结,这就是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分开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厂里的老板安全意识差,反正现在没有出事.等出事情了有的是钱赔.当时我直接把故障情况告诉了大老板, ...

珠海格力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珠海格力就是这样!!!

漏保也要花钱买,当老板的总是想省一点

网友:
现在的低压配电系统必须五线制,TN-S系统,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单独敷设

网友:
因为漏保开关检测的是零线的零序电流,一般检测到零线上有8-15mA电流就应该可靠的跳闸,经过漏保的零线接地后用电设备有漏电,或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中性点电位偏移,零线上有零序电流流过,漏保开关会合不上闸。第二,即使设备绝缘良好,中性点也没有偏移电位,当人体触电时触电电流不能通过零线和相线形成回路,漏保检测不到触电电流不能跳闸,起不到触电保护作用。所以经过漏保的零线不能再次接地。也就是说零(N和保护接地线(PE)不能连在一起。为了使漏保起到可靠的保护作用,现在民用,生活用电系统引入了保护接地线也就是PE线,实行三相5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