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楼主(2021-08-22):
这是个运放吗?有没有可直接代换的、可提高音质的运放?谢谢

网友:
JRC4558D是双运放,有很多高端的进口机器都有使用这个芯片的先例。单独更换,未必会得到期待的效果。
过去有用运放皇之称的NE5532,不过以前的芯片难觅了……
其实现在很多运放都可以达到甚至超越这些了,如果单纯低放部分的话,可以在此动些脑筋,不然不从整体考虑,意义不大!
现在有LM4562超低失真运放等。
双运放有:JRC4558、NE5532、CA3240、TL082、TL072、NJM2114、LF353、LM833、MC33078、NE5535、AD8620、AD827、AD828、AD712、OP275、OP285、OP249、OPA2604、OPA2134、OPA2111、OPA2228、OPA2107、LM4562、LME49720、LME49860、EL2224、EL2244、MUSES8820

有烧友尝试LME49720HA:
LME49720HA具有超低失真率(是世界上唯一能将总谐波失真和噪声指标做到0.00003%以下的音频专用发烧运放,被世界各地的众多音响发烧友追崇,公认这个音频专用运放LME49720HA为目前世界上最顶级的发烧极品运放之一)、低噪声、高的转换速率、工作电压范围宽广以及输出电流大等优点,综合性能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可轻松满足最苛刻的音频应用需求,最适用于专业级及高端的音频系统,可广泛用于高保真度缓冲放大、高保真度有源滤波器、高保真度耳机放大器、高保真度唱头均衡放大器、高品质音频放大、高保真前置放大器、高保真多媒体、高性能专业音频、高保真均衡与分频网络、高性能线路驱动器、高性能线路接收器、混频器以及各种不同的34V医疗成像系统及工业设备等场合。

网友:
平价货,但音质未必不行,JRC的东西,口碑不错,专业器材也不嫌不弃,就像捷达未必不好。升级空间还有不少,前提是你得有高速路(音箱),好引擎(音源DAC),当然有好的技术是必不可少。不然F1的轮子再好,它按到法拉利的车身上让张果老开去太行山买菜,它也就是凑个风景。
摩机的人,路数不少,有的喜欢调校,有的喜欢驾驭,有的喜欢坐在车上听小姑娘尖叫,我是个臭皮匠,喜欢把轮胎充爆了听个响

网友:
如果速率在≤1v/s环境使用,这是个价廉质优的块,而且声音比较入耳。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教,已收入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