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模拟示波器的Y放大器板做音响的前级吗?

楼主(2021-08-22):
一般的示波器,其Y轴放大器(其实X轴也行),频率响应轻而易举从直流做到MHz以上,而且噪声极小,我想完全可以作为音响的前级,并适当控制其输出幅度,去推动功放,除了供电电压高,双电源,体积大,效果总比什么运放好很多吧。

网友A:
一说这我想起来我的SR8示波器,Y轴时集线老是不在屏幕内,按下寻迹按钮才能在中间看到,折腾很长时间,Y轴X轴都是抽屉组件,拆看检查管子都好的,现在还在那扔着呢。。

网友:
好主意,现在模拟示波器白菜价,拆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说这我想起来我的SR8示波器,Y轴时集线老是不在屏幕内,按下寻迹按钮才能在中间看到,折腾很长时间,Y轴X ...

Y轴位移电位器两端的供电电压需要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拆了玩玩吧,不过也得把电位平衡修好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Y轴位移电位器两端的供电电压需要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拆了玩玩吧,不过也得把电位平衡修好才行。

谢谢指导,闲时给它再弄开看看。。

网友B:
不如直接TDA6107这类的视放IC,
高压,高摆幅,高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TDA6107这类的视放IC,

高压,高摆幅,高速率,

我看了您提供的这个芯片,非常不错。唯独就是输出电流太小了,正电流只有100μA

网友:
没啥必要啊, 现在设备输出电平都非常高了,根本不需要独立的前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TDA6107这类的视放IC,

高压,高摆幅,高速率,

我以前没考虑过 视放模块。
刚才看了一下LM2452的资料,似乎比TDA6107 又提升一些。
只是这个还有个问题,这东西,输出端始终有个直流电位,不能为零。

网友:
增加EQ补偿电路,做个磁带放大器应该很好。

网友:
同好!廾年前我己经这么想,就是前级推功放的高低输出阻抗时音质影响到什么程度这点没底

〔指胆功放〕

网友:
示波器是电压放大器,作为电压放大没有问题,但考虑功率输出相对就麻烦一些,不用变压器的话,推挽输出的负半周不好设计,而电子管没有NPN和PNP两种类型。
如下图是325示波器的电路图,其X和Y通道都是一个电压放大器,但输出功率不足需要进一步补充。

网友C:
还不如考虑用信号发生器里面的电路来做前级,里面的电路要放大信号,失真又要小,又要能达到100KHz以上,不香吗?

网友:
视放IC的输出有直流电压,难道示波器X/Y 极板驱动电路的输出对地没有直流电压?

其实视放IC驱动805/811等正偏压电子三极管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考虑用信号发生器里面的电路来做前级,里面的电路要放大信号,失真又要小,又要能达到100KHz以上,不 ...

你说的是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吧,如果不是带有功率放大的信号发生器,那只是个3.3倍的放大器,因为文氏电桥的传输比是三分之一。

网友:
常见的视频IC电路 AD827 做音频前级就很不错啊,我就用的AD827AQ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考虑用信号发生器里面的电路来做前级,里面的电路要放大信号,失真又要小,又要能达到100KHz以上,不 ...

只正负十伏左右,可推推挽6P1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