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VC TD-W118BK 双卡磁带卡座怎么打理

楼主(2021-08-22):
A卡(单放)B卡(放录)声音不一样,B卡音质更好,细节更多,高频更饱满。A卡高频比较少,带速偶尔会不稳,表现为突然减慢,然后可能恢复。用该机录制正弦波再放,B卡带速也不稳,不能快进快退,按钮直接弹起(应该是转不动,判断为快进结束)。皮带换过,但是有的是把较小的皮带拉长去代替的,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A卡放音多,磁头磨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卡放音多,磁头磨损严重

应该是。现在我发现带速突然减小是那盘磁带的问题,阻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