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H-501收音机

楼主(2021-08-22):
代友问? 德生H-501收音机性能如何,谢谢

网友A:
小马过河,问松鼠还是老牛,听到的答复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马过河,问松鼠还是老牛,听到的答复不一样的

这机不便宜,就问问性价比如何

网友:
好机器,就是贵

网友B:
我有,建议别买,我现在只是当做笔记本音箱用。如果用来听广播,操控还不如1103方便。如果放桌面操作只能平放,因为后支撑设计不合理,如果打开后支撑操作按键会很容易把支撑搞坏,因为支撑太长太长又是和机身成90度,所以很容易把后支撑压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情况我们会保存电台,收听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但是这个机子在收听已保存电台时候让人想砸机子,每次切换一个已保存频率飞梭需要扭至少2公分距离,但是半埋式飞梭露出距离也就2公分,更不方便的是这个距离不是固定的,有时候需要2公分,有时候需要大半转才能切换到下一个台,所以用飞梭是没办法准确的切换电台,据说990也是这种调台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到3.55就关机,如果扣掉电池重新安装也能开机收听,但是又会无规律的关机,需要来回扣电池。并且电池盖没有采用弹性设计,是直接硬扣的,时间长了有松动的可能,并且不支持外接电源使用,外接电源只能给电池充电不能供开机收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建议别买,我现在只是当做笔记本音箱用。如果用来听广播,操控还不如1103方便。如果放桌面操作只能平 ...

我没有501,有990,切换已经存好的电台,除了飞梭键外还可以用播放键的上一首或下一首直接切换

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H501具有插卡播放功能,它的操控键位于中间区域的最下端。从左至右依次为:上一曲、播放/暂停、下一曲、工作模式切换键(即MODE键)。需要说明的是:上一曲/下一曲不仅能够切换曲目,而且还能快进和快退,更有趣的是,还能切换收音机的已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建议别买,我现在只是当做笔记本音箱用。如果用来听广播,操控还不如1103方便。如果放桌面操作只能平 ...

十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谢谢你的回复

我倒是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下,操作习惯是看个人的,用惯了1103,来用H501肯定不习惯,这是肯定的了,现在我用惯了990,反过来用汉荣达737这种简单的机型,也是各种不习惯啊,适应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501,有990,切换已经存好的电台,除了飞梭键外还可以用播放键的上一首或下一首直接切换

知道这个功能,但是按键太小并且很硬,有时候按一下机子就会动一下,不如飞梭好用,之前880和600都挺好的,不知为什么这两个机子会是这样的设计,有时候都想把机子砸了,但是毕竟这么贵买来的,所以现在只是当做电脑音箱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这个功能,但是按键太小并且很硬,有时候按一下机子就会动一下,不如飞梭好用,之前880和600都挺好的 ...

其实有了880就不用买501了啊

网友D:
1103和501我都有,但1103那种专治老年痴呆的操控还是算了吧!501的性能还是不错的,至于切换一个已保存频率飞梭需要扭至少2公分距离,我感觉还可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吧。另外还可以用播放键的上一首或下一首直接切换。关于支撑,我是让支撑架和机身成一个锐角,相对比较好一些。电池和电源问题的确存在,一节电池也就听十几小时,还有不少电量就开始自动关机了。我的机较新,已经可以使用外接电源听机了,但外接电源随机带的是开关电源,调幅不能听。我更换成变压器电源也不行,这真是该机的一大败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了880就不用买501了啊

501可以当做电脑音箱,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功能所以才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103和501我都有,但1103那种专治老年痴呆的操控还是算了吧!501的性能还是不错的,至于切换一个已保存频率 ...

好吧,我这觉得501比1103难操控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这觉得501比1103难操控多了

我和你相反,我原来用的是德劲1102,今年才入的PL990,我倒没感觉到990难用啊

网友:
多年前买过bcl3000,使用一段时间后不再对这个牌子感兴趣

网友:
看外形
H-501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相反,我原来用的是德劲1102,今年才入的PL990,我倒没感觉到990难用啊

没办法准确调台,这是最大的毛病,调台时想把机器砸了解气,有1103,德生也有好几个,最早的600,3000,后面的880都觉得还好,880外壳有点偷工减料,还是买山进吧,德生这设计没法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1可以当做电脑音箱,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功能所以才买的

501当电脑音箱?

网友(2021-09-22):
是的,利用蓝牙或者音频输入都可以

网友:
501的外型象是把990改了一下,完全是拼凑的样子,设计人员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德生S2000的外型还是比较科幻的,501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生产出有台式风格,又方便携带的外观,可能还好。

网友:
按键太小并且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