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视S503D电视求坛友指点

楼主(2021-08-23):
本人是普通爱好者,主要玩儿无线电和单片机,不懂电视维护,电视相关的动手,只有多年前成功给自己家的CRT电视换过高压包一件。现在有一台自用乐视S503D电视,近期出现问题,求助坛友指点。
该电视2014年购买,大概是2018年升级换过主板。近几个月来出现问题现象为:开机正常,约半小时后上面边框附近会出现几条黑钱持续闪烁,整个图像也会几十秒闪一下。同时屏幕电视中下部温度较高。
起初怀疑元件老化,周末打开看了一下,主板、逻辑板、电源板元件直观目测未见明显问题,排线重新插拔,然后开机,约半小时后故障现象出现,此时三块板子上的元件温度基本正常,没有发现特别烫的。但是逻辑板附近下面的钢板温度很高,比较烫手。除此之外,未见其他异常。
想请教各位高手坛友,钢板下面是背光管么?钢板烫手是何原因,这是不是电视图像闪烁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我这样的水平能否修得了?

楼主:
发的图没显示。

楼主:
发图报错。Server(IO) error.

楼主:
发烫部位

发烫部位

网友:
屏的问题。屏里短路了

网友:
屏侧边短路!!!

楼主:
谢谢两位坛友!!那这个得专业人士来修了是吧?

网友:
背光反光灯板有问题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坛友!!那这个得专业人士来修了是吧?

50吋液晶屏逻辑板上屏边板排线可能是左右两条,断开任何一边,开机确认哪个半边有问题,然后切断故障半边上屏相关电源,将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多谢两位坛友指点!!周末我再打开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