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坛友: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2n3055好坏?

楼主(2021-08-23):
小弟有一个可调电源30V5A的那种,今天使用过程中突然电压输出不正常了,输出电压最高只能到9.6V左右,调再高也没用了,显示窗只显示到9.6V左右,输出端电压也就到9.6V了再也不能调高了,但是9.6V以内仍旧可以自由调节和正常输出,拆开看板子也没有任何烧坏的痕迹,所以目前怀疑是这个2N3055坏了,
目前手头只有一个数字万用表,请问怎样用数字万用表去检测2N3055是好还是坏。谢谢了!!

网友:
问题你连三极管都不会测量,怎么修东西?开关电源有300V高压你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淘宝上40多块的晶体管测试仪很有必要准备一台。分辨晶体管场馆管脚简单方便

网友A:
        还是指针表比较直观,数字表粗略判断是否击穿短路或者开路,如果有好的3055或者其它大功率管子,对比一下各极正反向电阻。一般好的大功率管子不太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指针表比较直观,数字表粗略判断是否击穿短路或者开路,如果有好的3055或者其它大功率管子,对 ...

感谢坛友指点,目前手头没有指针万用表,也没有可替换的2N3055,只是想用手头的东西来判断一下这个3055是不是坏了

网友B:
先查查继电器或其控制部分,查查电位器。

测量三极管的话,使用二极管测量档位,测管子B-C和B-E的正反向数值。

网友:
按照串联稳压电源节点电压关系测各节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继电器或其控制部分,查查电位器。

小弟是个维修小白 ,不知道怎么查继电器,也不知哪里是控制部分,但我敢肯定我这个电源没有电位器,是那种按键输入电压和电流数值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直用指针表 最近才用数字表,二极管档也可初步判断好坏吧,一般我是这么用的

请问老师我把数字表拨到HFE了,然后拿表笔直接量了这个2N3055的各个管脚,由于不知道三个脚的定义(不清楚哪个是E,B,C),所以一共测量了6次
就是红表笔分接其中的一脚,用黑表笔去分别接另外的两个脚,总共测量了6次,数字万用表上的数值依旧是000,没有任何的变化,是不是可以判断这个3055已经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我把数字表拨到HFE了,然后拿表笔直接量了这个2N3055的各个管脚,由于不知道三个脚的定义(不 ...

是二极管档,不是HFE档,测正反向电阻值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二极管档,不是HFE档,测正反向电阻值判断。

老师,按您的方法我又试了一遍,我把档位调到(蜂鸣档),用同样的方式测了6次,其中1脚2脚数值是.631    1脚3脚数值是.676  其他2脚1脚、2脚3脚、3脚1脚、3脚2脚测的都是显示.OL
这里的3脚我指的是3055的外壳

网友:
有没有电阻? 用别的电源适配器,以及 电阻 按最基础的三极管放大电路搭建 ,实测一下放大倍数和Vbe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你的3055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按您的方法我又试了一遍,我把档位调到(蜂鸣档),用同样的方式测了6次,其中1脚2脚数值是.631  ...

从你的测量结果分析,从你前面能够使用9V多调压来看,这个管子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