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收音机的孪生六兄弟

楼主(2021-08-23):
牡丹收音机的经典机型——牡丹648,牡丹649,这两台机型外观有所不同,但是,内部机芯完全相同。这两台机器升级后,成为牡丹6410,外观更大气,音质更优美,为了突出它的音质,还特意在机壳上边贴上了频响曲线的标牌。后来又升级为七管机——牡丹7410锗管机和牡丹7410A硅管机。可见,648和649,7410和7410A是两对孪生兄弟。那么,6410有没有孪生兄弟呢?,有的,就是牡丹M106。M106的编号规律虽然不同,但是机芯和6410完全相同,只有三点改变,一是喇叭格栅不同,二是提手由尼龙带改成了金属,手感更好,三是功放管改成了3AX81,输出功率更大。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来?奇怪,编辑好图片,点击上传,图片就没有了.

网友:
北京的牡丹,名机,求之不得啊!

贵,100多。

网友:
牡丹6410A是调幅、调频机型,与6410外形有差异了。
内部的印刷电路板,原理图也不同……
没有搭配成楼主的孪生系列

楼主(2022-01-23):
        发这个贴子的时候,论坛发不了图片,现在可以发图片了,把这个贴子补全.
        牡丹648和牡丹649,这两台收音机的内部电路板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外壳的面板.
        牡丹 6410和牡丹M106,两机的电路基本相同,不同的是6410功放管用的是3AX31B,M106功放管用的是3AX81B,提手由尼龙带改成金属,外观更大气。
        牡丹7410和牡丹7410A,7410是七管锗管机,7410A是七管硅管机。
        机壳顶部的金属标牌,标出了频响曲线。粗的曲线起伏较大,是扬声器的频响曲线,细的曲线比较平坦,是经过较正的曲线。说明这机的音质是经过认真设计和较正的。这样的设计在国产便携机中很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这个贴子的时候,论坛发不了图片,现在可以发图片了,把这个贴子补全.
        牡丹648和牡丹649, ...

牡丹机型的942,943,944亦很接近,有锗管,硅管,密封连,空气连之区别。

网友:
牡丹系列的声音和灵敏度都不错,就是机壳设计得不好看,黑不溜秋的,但机壳的材料不知道是什么成份,强度好不易开裂损坏。

网友:
都是宝贝

网友A:
与上海产品相比明显多些牢固可靠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上海产品相比明显多些牢固可靠的感觉。

        6410----7410系列将喇叭的安装方式改进,喇叭的盆架用面板(格栅)和中框夹住,再用锣母紧固,使喇叭的重量由中框和面板承受,彻底杜绝了固定桩易断的毛病.该系列的机壳塑料比较厚实,所以开裂和缺角的现像也比较少.

网友(2022-07-29):
北京无线电厂部分牡丹牌收音机。

网友:
牡丹机的外观中规中矩,不如沪产机有活力,但声音比较入耳,机壳也坚固一点,可能与冬季寒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