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表笔的请教

楼主(2021-08-24):
这些年入了些二手指针表数字表基本是没有电池测量表笔线电源线的,自己也用普通家用电源线/特富龙镀银线信号线/RG316镀银线 射频同轴电缆50-1.5 50欧姆/U插头、香蕉头、鳄鱼夹、BNC头、测试钩、开尔文测试夹等自制了些测试线,看到隔壁论坛二手的fluke 钩子和表笔棒比较贵就tb搜表笔线见下图
fluke 最贵国内品牌价格合适10元左右合适销量一般,其它品牌5元左右销量大,在关注追加评价中都有表笔线意断线细笔杆变形气味异常等等,真假难辨,请教各位坛友万用表表笔线怎么弄谢谢

网友A:
去掉最高价,去掉最低价,任意选……

网友B:
硅胶线+可拆卸表笔(表笔可以旋开那种)+香蕉插头自己做比你买成品表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最高价,去掉最低价,任意选……

谢谢,中间两款感觉应该可以看评价还是有些顾虑,有可能是竞争对手恶意评价,中间价买两条不贵理性消费。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92048&extra=

自己做 性能比买成品好

网友D:
和楼上同感,自己做表笔一劳永逸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2048&extra=

自己做 性能比买成品好

谢谢,做过香蕉插头连接夹子的测量线就是连接线是家用电源线差了点,又拜读了贵贴,准备在做一套好点的夹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上同感,自己做表笔一劳永逸还好用。

谢谢支持,做工差,准备在做一套香蕉插头连接鳄鱼夹的测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线+可拆卸表笔(表笔可以旋开那种)+香蕉插头自己做比你买成品表笔好

谢谢支持没有表笔配件tb搜搜看看

网友E:
国产表笔质量不好主要表现在芯线材质不好而且细,容易在笔杆尾部与插头根部折断。后来,我买了几对进口表笔,拍了X光片,可以看到它们的芯线比胜利的粗的多。现在我有更好地表笔解决方法:TB购买笔针可换,尾部有4mm插孔的表笔棒(ypioneer旗舰店),优质硅胶线(14AWG正合适),4mm的直型和直角香蕉插头自己组装表笔。

自己组装的表笔

自己组装的表笔

几款进口表笔

几款进口表笔

X线透视图

X线透视图

右侧的是胜利V97带的表笔,芯线明显细

右侧的是胜利V97带的表笔,芯线明显细

网友F:
买的主要是里面的铜线太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国产表笔质量不好主要表现在芯线材质不好而且细,容易在笔杆尾部与插头根部折断。后来,我买了几对进口表笔 ...

自己做的不错。
真的好线,稍微细点,并不是太大的毛病,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笔线粗了也没有用,易断!

估计类似这样80芯的就抗用了……

网友:
一般万用表使用场合,一副原装FLUKE表笔和淘宝上的尖头表笔就可以了,其他测量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表笔质量不好主要表现在芯线材质不好而且细,容易在笔杆尾部与插头根部折断。后来,我买了几对进口表笔 ...

谢谢分享,说出了国产表笔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的主要是里面的铜线太细了

谢谢,看表笔线负面评价还是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不错。
真的好线,稍微细点,并不是太大的毛病,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笔线粗了也没有用,易断! ...

谢谢,看了坛友的介绍准备做一副,

楼主:
20多元买了两对表笔线下图是新表笔和一对胜利表带的表笔,四线电阻测量单根阻值0.07Ω/0.12Ω/0.3Ω(旧)
手头有三对旧表笔和一对钩子表笔和DIY13AW两头4mm插头的测量连接线前段时间没找到 就急着买了。

钩子表笔和DIY13AW4mm插头测量连接线是买坛友的测量阻值0.03Ω和0.01Ω。
旧FLUKE 表笔0.01Ω旧AG表笔0.06Ω
自己电源线做的测量线阻值0.03Ω~0.07Ω

楼主:
买的表笔插头指针表不能用把插头塑料绝缘部分剪掉就可以用了。

楼主:
嗨,刚刚12天买的表笔线就断了,还没怎么用。 支持国货,国货品牌在细节上也要注意质量。售后倒是涮快明天联系补发一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嗨,刚刚12天买的表笔线就断了,还没怎么用。  支持国货,国货品牌在细节上也要注意质量。售后倒是涮 ...

未免也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未免也太快了…………

黑色表笔插头处接触不良,动一动有连接在动又断了。

网友H:
我喜欢直接用福洛克万用表的原装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喜欢直接用福洛克万用表的原装表棒。

看了论坛介绍测量表笔阻值,还是旧的福洛克万用表表笔阻值还是相对小。

楼主:
昨天把断的线给剥开看,线细标称20A不知道行不行,断线主要原因插头和插头帽松动拉扯断线,感觉设计的短了插头和插头帽连接不牢固。

楼主:
表笔测试浅等还是自己做靠谱

网友I:
国产表笔测试浅靠谱的没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表笔测试浅靠谱的没有卖

谢谢已经买了线和插座,准备做一些测试线,表笔有一些二手福禄克表笔可以用。
补发的表笔到了做指针表表笔,坏的表笔插头剪掉加母头也用作指针表表笔。

楼主:
做了6对线,用的是14WGA2mm2和18WGA0.75mm2,最大电流55A和22A,买的国产表笔标称20A线径比18WGA细20WGA或以下面积0.5mm2或0.33mm2最大电流13.9A和8.7A. 测试线制作材料费90多元,两三对二手表笔价格。

网友:
对于表笔线这种频繁弯折的芯线的线毛直径应该是越细越好,缠绕方式应该是类似绳子那种

网友:
179那对表笔一直用不惯,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I:
国产表笔测试浅靠谱的没有卖

还是有的!国产凌美表笔不错,就是贵得没天理!

网友:
现在的成品表笔都是不可无损拆解的,不如自己买材料组装。

网友:
福禄克原装表笔不好用,可换国产硅胶线尖头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支持,已经有一个买的尖头表笔不太好用了,手头好多表笔和连接线,不能在弄了占地方呀谢谢

网友:
自己做吧,真正好的买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