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IH电磁电饭锅煮饭夹生维修一例

楼主(2021-08-25):
型    号:CFXB40HC17-130
故障现象:自用电饭锅煮饭夹生,煮稀饭正常。在锅中加少量凉水,通电,面板显示正常,各按键正常。选加速煮,过5分钟后,水只能温热而不能沸腾,等待20分钟后也是如此,选其他煮饭档也不行。将功能键置于煮稀饭的各档,水均能沸腾。
故障分析和检修过程:查看说明书,此电饭锅使用电磁加热方式。整个电路由电脑板、电源控制电路、温度控制系统、散热电风扇、加热盘等部分组成。煮饭夹生,应该是电脑板、温度控制系统、电源控制系统或加热盘有故障。而煮稀饭档正常,则说明电脑板和加热盘正常。查看电源控制板有无虚焊情况,经认真检查未发现异常。再查看温度检测比较电路有无腐蚀或漏电情况,用洗板水对集成电路周边电路进行清洗,烘干,然后通电试机,结果故障依旧。
接着检查温控系统的两个热敏电阻。在常温下,测底部热敏电阻约为35KΩ,顶部为100 KΩ,用电烙铁加热进行测试,阻值均随温度上升而下降。由于不知道是哪个热敏电阻异常,也不知道正常值是多少,于是用普通电阻替代来测试。将底部热敏电阻插头从电源板上拔下,用两个总阻值为约30 KΩ的直插电阻串联后接在插座上,通电试机,结果故障依旧。将底部温控电路复原,拔下顶部热敏电阻插头,用一个120KΩ的直插电阻接在插座上,通电试机,结果在煮饭档,电饭锅一直加热,水烧干了也不停机。这个结果说明是顶部热敏电阻有问题。重新用电烙铁对顶部热敏电阻进行加热测试,在100-80KΩ阶段,阻值随温度上升而缓慢下降,继续加热,则阻值迅速下降到10KΩ以下,说明这个热敏电阻性能已经变差。到本地维修店购买了一个阻值100KΩ,插头为三脚的温控器,回来后调换成两脚插头,安装好后,电饭锅恢复正常。
       从此例情况看,热敏电阻是否正常,不能只看常温阻值,还要看加热后其性能指标是否恶化。
       由于水平不足,故障分析和判断难免存在偏差,敬请指正。

网友:
家里电饭锅坏,米饭煮不透,我是把温控器里的不良热敏电阻掏出来,装一个新100K热敏电阻(手里有一堆),硅胶密封。

网友:
   分析的透彻!描述准确!处理干脆!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这种热敏电阻阻值陡然变化,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值,电脑板程序设计有欠缺,应该给个故障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热敏电阻阻值陡然变化,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值,电脑板程序设计有欠缺,应该给个故障代码。

单板(片)机管不了那么多,只有当断路或短路时才可能给故障代码显示。

网友:
这种软故障不好修,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