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使用帘栅负反馈的五极管前级

楼主(2021-08-26):
闲来无事,自己设计了个6J8(EF86)+6S6(6E5P)阴极输出的小前级。

前一阵给五极管建模的时候打开了思路,意识到五极管可以“花式”加入负反馈 这个电路算是应用吧!

说一下设计思路:前级是EF86,工作点参考了厂家给出的标准工作点。后级6S6三极管接法阴极输出,故意把屏流调到15mA, 以求大跨导、低输出阻抗。

亮点是两处直耦:EF86屏极直耦至6S6栅极,6S6阴极反过来耦合到EF86帘栅极。不难看出,无论对交流、直流,均构成负反馈。可以如此分析:某种原因导致EF86屏流增大——EF86屏压降低(因为屏极电阻分压增大)——6S6栅压降低——6S6屏流下降——阴极电位下降——帘栅极电位下降——抑制EF86屏流增大。同理,6S6屏流的微扰也可被反馈环抑制。此电路对静态工作点也有显著稳定作用,大范围内调节6S6阴极电阻,发现EF86屏压、6S6阴极电压基本不变。

此反馈属于电压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改善也非常显著。本级增益20倍,输出阻抗低于30欧。输出50V峰峰值时,理论失真小于0.15%。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

补充内容 (2021-8-26 17:10):
为理论计算提供一个思路:帘栅负反馈可以等效为串联反馈:帘栅极上的反馈电压除以-k加到阴极上,去掉帘栅负反馈,即可当作一般电压串联负反馈处理。k等于控制栅跨导/帘栅跨导。

网友A:
仿真的结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结果咋样?

上截频1M左右,这个很不准,没考虑各种分布参数。
输出51Vpp THD=0.135% 输出100Vpp时 THD仍低于0.5%
输出阻抗20欧姆左右
放大倍数18倍

网友B:
这个架构原来在《音响中国》有个帖子比较深入地讨论过,我没记错的话,其实质是三极管,只不过负反馈是通过阴随电路加到帘栅极的
音响中国关闭太遗憾了!
论坛上好几位大侠比如田版,123,卢卡版主,bilex等的好帖子只能在回想当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构原来在《音响中国》有个帖子比较深入地讨论过,我没记错的话,其实质是三极管,只不过负反馈是通过 ...

这确实也是一种分析思路。两管可以合而为一处理,跟随管的深度负反馈使得五极管的帘栅-阳极电位相等,从而退化为三极管,但输出电阻又远低于传统三极管接法。音响中国有人实做过否?效果如何?

楼主:
这图我寻思着,可以当OTL耳放用

网友C(2021-12-16):
类似架构的电路,已经验证了多种管子,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D:
思路很不错,学习了。五极管这样就可以大量用在前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架构的电路,已经验证了多种管子,效果还不错的。

我在隔壁坛和您交流过 请您测过输出阻抗。性能确实优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很不错,学习了。五极管这样就可以大量用在前级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只要在帘栅和阴随管阴极之间串入一个电阻,就可以“定制”前面那个五极管的等效mu值,这样许多三接低mu的管子可以改造为中mu使用,甚至中mu改造为高mu使用,同时失真度仍在合理范围内。这样可以通吃锐截止五极管。

网友:
那個電路叫氣死鸚鵡螺,帘柵与跟隨管陰极之間有個電阻可以調節失真度,lu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类似架构的电路,已经验证了多种管子,效果还不错的。

能不能仔细说说这些管与电路?学习学习,开拓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想的 只要在帘栅和阴随管阴极之间串入一个电阻,就可以“定制”前面那个五极管的等效mu值, ...

这个思路,请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仔细说说这些管与电路?学习学习,开拓一下思路。谢谢!

    说来有点故事,因为贪便宜买了几只廉价的三极+五极复合管,常见的这类复合管一般是三极管电流比较小用于电压放大,五极管电流比较大用于“功率”输出。但是我手头的这几只管子看起来五极管的电流不是很大,三极管的电流不是太小,所以采用了五极管做输入,三极管做阴出的这个组合状态。基本的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
    实际上作为一种开拓思路的做法,还可以加入下图中的C6,C6的作用是可以把帘栅极的直流电压通过三极管的两个分压电阻来调整到合适的工作点,而交流信号可以通过C6直接反馈到五极管的G2,形成交流反馈通路。

网友(2022-03-06):
五十多年前曾经做过前级用6J5(屏极电压接近300V)推6P1,6P1采用阴极输出(即输出变压器接在阴极),由于极低输出阻抗,喇叭的阻尼特性非常好,播放军乐东方红时,一开始的定音鼓一声是一声,绝无有混成一片的现象,效果相当不错,至今记忆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