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 ON-LINE 2kva 并机

楼主(2021-08-26):
             山特  ON-LINE  2kva  能否通过232串口通讯同步并机输出4kva
             高频整流模块通过子架是可并机的 但UPS没干过不知可行

网友:
不可以,UPS要有并机功能才可以并机的,还要有并机板,并机线(心跳线),要求两台UPS输出电压幅值、频率、相位等一致,要求还是挺高的。232只是用来调试和通讯用的。

网友:
能并机的UPS估计要比买一个新的4K的还要贵!

网友:
nokia 好有感觉

网友:
2KW 的足功率在1.6 KW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