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听颤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28):
松下随身听有20多年了,录放都好,就是有颤音,压带轮换了,主导轴铜套换了,皮带换了还是不行,下一步准备换电机和磁头了。

网友:
这个只能怀旧,不能拿来听.低端的磁带机抖晃率是硬伤.传动机构老化磨损后更甚.能换掉整个机芯更好.磁带也是有寿命的.要紧跟时代的脚步,科技是进步的,听听CD或无损音频更好.

网友:
依我的经验,还是主皮带和压带轮!

其它的次要。

网友:
皮带,压带轮品质很关键,轴套,磁头磨损轻微影响小。电机影响比较明显。

网友A:
磁头,主轴铜套也换?

关系远着呢。

网友:
传动部件,压带部件,摩擦传动部件,多是橡胶件、塑料间,时间长了肯定老化,失去弹性,摩擦系数变化,抖晃率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代人是喜欢练手玩,绝不只是听音乐

这个抖晃率大,能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主轴铜套也换?

关系远着呢。

老师傅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皮带偏紧,换了合适的皮带后情况大为改善,原版磁带基本听不出颤音,自录自放在高音时能听到轻微的颤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皮带偏紧,换了合适的皮带后情况大为改善,原版磁带基本听不出颤音,自录自放在高音时 ...

最近我也是在给家里的机器换皮带,

皮带不能紧,声音颤,飘,

松了无力,也不行。

楼主:
这个松下随身听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原机皮带没换过,就是抖晃率大,以为皮带老化,没有原尺寸的,就换了个小点的,还是颤,换了压带轮,主导轴铜套还是颤,准备放弃了,结果换回原机皮带竟然搞好了

网友(2021-12-14):
松下搞不懂了,不知道具体原因。我觉得电容老化也是问题/

网友:
飞轮和电机用皮带传动,皮带太紧的话,主导轴单边受力,压带轮受力就不均匀了,所以声音发颤。高档随身听一般使用铜飞轮。动平衡好
大飞轮似乎已经是高档机芯的卖点了。

网友:
其它论坛看的的,松下的超薄机,追求薄,机芯的金属部分也薄。压带轮附近的有些会变形导致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