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股直径30厘米的大花篮线圈超级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08-28):
通过历时2个多月的研究,做了大量的试验,终于制作成功了综合性能优异的大花篮线圈超级矿石收音机! 在室外,不用天地线就可以清晰的收听到15个电台!接上天地线,电台更是密密麻麻!而且没有串台的情况。事实证明,大花篮线圈,具有超强的电波接收能力和选择性。不用天地线接收到的15个电台明细如下:
1.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540
2. 山东经济广播,594
3. 枣庄生活娱乐广播,603
4. 江苏文艺广播,612
5. 河南新闻广播,657
6.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702
7. 徐州音乐广播,801
8. 山东综合广播,918
9. 山东乡村广播,999
10.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098
11. 徐州交通广播,1170
12. 山东综合广播,1215(可能是济宁或者菏泽转播)
1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1269
14.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359
15.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1413(丰县转播,当地强台)
调谐线圈L1,直径为30CM,使用0.04X1200股利兹线,采用“上1下1”绕法,绕22匝,电感量为185uH,匹配500P高Q值瓷支架,大片距,定片支架和动片轴镀银的空气可变电容,可以覆盖整个中波波段。虽然我没有Q表,但从实际接收效果来看,该调谐线圈和可变电容的Q值应该高的惊人!低中高端的Q值应该都不低。抛开天地线不讲,调谐线圈和可变电容应是矿石收音机的核心!

检波线圈L2,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检波灵敏度和检波效率,通过大量试验验证,采用双线并饶,效果最好。使用0.04X300股和0.04X180股利兹线,双线并饶,采用“上1下1”绕法,绕25匝,电感量为29uH,线圈直径为76mm。

天线线圈L0,线圈外径38mm,内径21mm,使用0.04X180股利兹线,采用“上1下2”绕法,绕60匝,电感量为43uH,套在20mL的注射器上,注射器里面放2根直径10mm,长度80mm的中波磁棒。

检波元件使用3DQ,滤波电容C2使用进口NTD低损耗,高品质银云母发烧音频电容(某宝9元一个,算上运费一共16元!)。贵有贵的道理,音质那是没的说。与电流表并联的隔直通交电解电容C3使用高频低阻的。接线柱使用镀金的。固定线圈的螺丝,螺母,螺柱全部采用尼龙材质的塑料。安装底板,线圈支架,全部采用电木板。底座采用橡胶的。线圈全部架高。这些都是为了减少信号损耗,减少对线圈等的影响,对提高成品矿石收音机的整体性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不用天地线接收到的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AM540KHZ,电流达到了6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砧板是啥材质的,对于矿机,也就是一个支撑,其他特性没啥要求。换特氟龙板极不划算,贼贵, ...

是PP(聚丙烯)材质的菜板,PTFE(特氟龙)也有硬质的,这两种材料的介电损耗都极低,而电木(酚醛塑料)的介电损耗正切值为0.01,是PP/PTFE对应值的45~50倍,相对较高。电木底座会拉低矿机Q值,菜板则能让用1200股利兹线的矿机锦上添花。

楼主(2022-07-16):
引用 网友B:
牛!不用天地线!   这么多台 。。!

其中 2 3  4  台相差都是9K  都分得开!意想不到!可想而知 Q值有 ...

你好,5188坛友。感谢你对我的作品的肯定和赞许!
1. 收听地点:是公司6楼天台,最顶层,高度距离地平面约24米左右。
2. 靠近的那根墙柱上面,顶上没有避雷针,只有几个厂名的铁架子,但距离我的矿石收音机比较远,信号只来自那根墙柱里的钢筋骨架。
3. 我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徐州市最北边的某个县城。我收听的地点,距离山东最近,所以除本地强台之外,山东的信号最强,其次是徐州的,河南的,安徽的信号基本上收不到(可能是在边界地区没有设转播台)。

网友(2021-08-28):
大手笔,效果好

楼主:
补张电路原理图

网友:
赞!做工赞!花篮线圈漂亮赞!

网友C:
这个厉害了!建议底板换成砧板或者特氟龙板。

网友:
哇,线圈十分漂亮

网友:
矿坛成功诞生一位矿石收音机发烧友!手艺非常不错,矿石机非常工整。花篮线圈制作一丝不苟,工艺非常好。3DQ输出的电容选用了优质的镀银电容,整机都选用了非常优质的元器件,保证了矿机的电性能指标。

网友:
花篮天线用什么材质的线?不同尺寸是三个花篮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了!建议底板换成砧板或者特氟龙板。

不知道您说的砧板是啥材质的,对于矿机,也就是一个支撑,其他特性没啥要求。换特氟龙板极不划算,贼贵,还软。

网友:
漂亮 给力 加分 点赞

网友:
厉害啦!这可是下了本钱啊

网友:
线圈做的非常漂亮,可变做个大度盘我觉得更好

网友:
三个线圈做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