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是电动车充电柜的原装充电器,质量非常好 / 闲的蛋疼的再蛋疼

楼主(2021-08-28):
不管采用何种改法,建议不要改成多电压输出,人脑袋总有短路的时候,调错电压就悲剧了
简单改我只是当时验证过,很多数据当时忘了记录,所以有些电阻数值需要自己调整一下

改法一:   电压输出不合适,只改电压

     1  更改红圈内电阻Re,增大输出电压增大,减小输出电压减小。
          注: 电压准备变动不大就改Re。如果电压准备大范围变动,Re不动,更改紧挨Re右边的电阻,丝印512

     2  跟随更改限压,出于安全考虑,最好这步也做: 更改底板电阻,升高限压也升高。
         如:你需要输出80V,先断开R107或R104调节1步使输出84V左右,再调节R107或R104使输出82V,最后调节电压输出到80V
                这样改虽然麻烦,但安全第一。

改法二:  输出电流不合适,只改输出电流或改了输出电压后,再改输出电流

       中间有个运放 op07,左边有个大的贴片电阻,丝印1203,增大到220K,输出电流减小约一半。
        或者直接更换电流电位器为100K - 200 K
       这步我没有验证,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不行,跟贴告诉我,我找找从其它地方更改电流

改法三:  取消2小时自动关机 (这步我特意验证过,带了5小时灯泡负载)

    这步做了温度保护也没了,风扇开机就要转,还有可能一些我未知的功能全部消失

       1    取掉图片正中下面那个红圈中的电阻A
       2    取下电阻B叠焊在紧挨的左边电容上,这个大电容下边焊一个33K电阻到SG3525 16脚
             注意: 调整这只33K电阻阻值大小更改电流,和改法二调电流原理一样,如果要做改法三又要调电流就没必要做改法二了。
       3   限压修改 取下电阻C 622 取下电阻的上端焊盘焊一只10K电阻到SG3525 16脚
            电阻 22K限压值71V,10K限压值76V,4.7K限压值83V
           注意: 如果要做改法三,改法一的更改限压不做,这里来做,如果电压输出不合适,那肯定要做改法一的输出电压调整

       4     取下电阻D 01C焊在紧挨的左边电容上  这个电容的上端焊盘焊一个1.5K电阻到SG3525 16脚
       5    安装二个常开型温度开关到散热器上 ,接线见附图
       7    短接风扇控制,通电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能够有几个常用的档位可调就完美了,比如充48v的,60v的,72v的等几个常用的,还有充电时数码管是同时 ...

电压几个档位这个要求怒不能满足,我对安全和可靠性的要求可能超乎你们的想象。就算mcu万一发生零点几秒的看门狗瞬间重启,我也要保证软件偷懒的时候硬件也要保证绝对安全范围,所以我强调了双重保险!
电压和电流是同时显示。这个东西只是玩玩,成本还是在安全之后的第一考虑因素

楼主:
需要的图片都在二楼,,,,,,

楼主:
如果多看几遍帖子能明白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我忘了提及的,我会集中在三楼回答
下个帖子过几天发:锂电池充电器,是电动车充电柜的原装充电器,质量非常好 / 闲的蛋疼的再蛋疼的再再蛋蛋疼疼
--- 这个帖子介绍mcu改和报名

网友:
没有充电器也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多看几遍帖子能明白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我忘了提及的,我会集中在三楼回答
下个帖子过几天发:锂 ...

我用74.4的电压,电流10A可不可以?我就把71.4V10A的两个脚短接,其他什么都没改

电池是21串铁锂,我保护板设置成3.5V充满,电池满电是73.5V

楼主:
额度功率是600W。74.4*10=744w,超额很多了。 上面有个电流调节电位器,范围8~10A

网友B:
请问下我的电池是20串铁锂,容量不到20安,充满电压73伏。这充电器我什么都没改,只直接把电压调到73伏,电流调到最小也有9安,充电时开机风扇就最高速度转,由于电池内阻容量不一致,充电到71伏蚂蚁保护板就保护了显示压差过大,。但问题是没到2小时充电器还是继续在工作,风扇还是最高速度转,不会停,一直有73伏电压输出,也不贵转灯,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的电池是20串铁锂,容量不到20安,充满电压73伏。这充电器我什么都没改,只直接把电压调到73伏,电 ...

你自己都说了电池不行,换电池呗!

网友A:
我的已经改好用了一个多月了。我是最早要楼主出套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改好用了一个多月了。我是最早要楼主出套件的

我还以为你们都看不懂我写的帖子,所以才再次发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你们都看不懂我写的帖子,所以才再次发贴的

楼主实在是大好人!真是辛苦你了!光是码那么多字都不容易!其实你上个帖子里写的那些步骤都很清楚了,有电子基础懂维修的都应该能弄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度功率是600W。74.4*10=744w,超额很多了。 上面有个电流调节电位器,范围8~10A

刚去充电了,电流最小只能到9A,电位器好像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的电池是20串铁锂,容量不到20安,充满电压73伏。这充电器我什么都没改,只直接把电压调到73伏,电 ...

这个时候就要看保护板了,要保护板有均衡功能,、
没均衡那就小电流充,隔断时间手工补电

楼主:
第2台mcu接线中,几个月前的事,没留记录,啥都忘了,改的那台又被朋友强要去了。 只有一切重头来,早点弄出来,把这事彻底了结

mcu改  难度低于改法三,  只比改法一稍高点,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需要拆的电阻都是拆了就扔
把线接完再做mcu板

楼主:
mcu板做好了 ,先单独试试

楼主:
和充电器装在一起看看 (接管原mcu工作)

才发现粗心了,应该先装好再焊LED,可以做到严丝合缝,现在这个缝隙有点大,没考虑周全。
看看几时有空实际充电试

楼主:
这是前一台的图片,先不放LED屏,按键,把mcu板固定好,再调整好位置后焊这2个零件,严丝合缝

网友:
报名套件,原来帖子发到这里了,害我一直在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多看几遍帖子能明白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我忘了提及的,我会集中在三楼回答
下个帖子过几天发:锂 ...

原机的mcu还能利用一下吗?如果你会编程,想办法把原机的pic单片机的程序读出来,重新编一下,编成自己需要的,或全部删了自己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的mcu还能利用一下吗?如果你会编程,想办法把原机的pic单片机的程序读出来,重新编一下,编成自己需 ...

如果利用原机mcu,那么整出来工程浩大,时间成本无比巨大。比重新设计一台还要麻烦。这玩意儿本来就是玩玩,没必要豆腐整成肉价钱。

现在的mcu改是最偷懒的做法,彻底抛弃原mcu控制。是最省时间的改法

现在的mcu板都是我原来给改造其它模块设计的,拿来就用。现在看了看,电压显示精度不够,既然大家期望值很高,才准备软硬件重新设计的

这是拿这个模块改造的其它充电器,其实这个模块最初设计来是给我的电热护膝用的发热控制器。。。

楼主:
备注: 原显示LED是4位0.4英寸,改为5位后更改为0.36英寸,PCB长度和宽度都减小了2-3mm,以便安装

补充内容 (2021-9-1 15:40):
由于新贴: 锂电池充电器,是电动车充电柜的原装充电器,质量非常好 / 闲的蛋疼的再蛋疼的再再蛋蛋疼疼

违规被删除,所以新贴换了名字:mcu 改造充电器

网友A:
电压能够有几个常用的档位可调就完美了,比如充48v的,60v的,72v的等几个常用的,还有充电时数码管是同时显示电压电流吗?电压用红色,电流用绿色区别显示更好

楼主:
我希望专车专用,有危险的要求我不考虑。

楼主:
这个东西其实是学雷锋的,我不想做的太多,

楼主:
这个东西我已经在考虑提前截止了

楼主:
报名截止,不接受新的报名了。前面几个有效。

网友:
我第一个报名名的,有没有效

楼主:
前面报名的都有效,你第一个,当然有效

楼主:
关闭帖子,报名已截止。(前面我承诺的30日无理由退回当然也有效。不再来回复帖子或短消息的任何关于报名的要求。2-3日内我会和已报名者站短确认信息)

网友:
看来我很幸运

网友(2021-10-30):
最近论坛又有这个充电器卖了,回来翻帖子了。。

网友:
我就跟风买了一个,现在还没收到。

网友D:
限压电阻是104或107边上的电阻

网友E:
楼主,画的单片上复位,是短接那个引脚。有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画的单片上复位,是短接那个引脚。有没有测试过

没有测试过

网友(2021-12-20):
有没有成品卖。不会改

网友:
请教,我什么都没改,只接输入与输出线,接上电池无输出。

网友(2025-04-01):
引用 网友D:
限压电阻是104或107边上的电阻

你是全网唯一一个对的,我按104 107改试了几次都不对,还跑了电路图,感觉应该是边上的两个,因为没有找到根据,一直没有试,直到看你一句,我才试成功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还有人在改吗,我是最后一个了吧,计划改成9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