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先锋RX-323组合收音断续

楼主(2021-08-28):
打理一台先锋RX-323组合,收音手动能收台但声音断续、伴有咔嚓声,测LA1265,1-3脚直流电压随断续声波动,无声时电压0.5V,有声时电压升到2V左右,10脚电压达3V,能否判断该芯片内部有问题?

LA1265

LA1265

网友A:
查一下检频中周内附电容是否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检频中周内附电容是否变质。

谢谢!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B(2021-10-27):
这个你要从三端取个IF信号出来 到别的正常机上接入后面电路看是IF正常不,如正常再修后面的 电路,不正常修高频头部分。也可以从其他正常机引出IF信号到1脚,检查中放后面的电路正常不。这样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从三端取个IF信号出来 到别的正常机上接入后面电路看是IF正常不,如正常再修后面的 电路,不正常修 ...

谢谢指导!抽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