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CD收音机小改

楼主(2021-08-28):
厨房CD收音机,~宝看到了,100出头 made in China,我做饭是必须开收音机的 有这个 干脆买一个,吊在橱柜下正合适,到了才发现卖家说FM收音机而没说AM,原来是AM美制式整数拼点,拆开看看  很简单 120V-9.5V变压器  直接换掉 用手头5W 10.5V变压器代替,小喇叭谈不上音质  正面很简单 有个短磁棒中波,背面是贴片封装,看到收音机芯片是1101CCFOV,不知道啥玩意, 一个方块应该是CPU 旁边有D1D2D3D4的印字  只有D1有个贴片二极管,感觉是出厂设置用的。虽说听做饭基本不听AM  但手痒  干脆试试  先在D2位置焊个4148,开机  AM 成9K间隔  FM 76-108了,懒得再弄   FM就不再试了 从76Mhz开始 就这样了。顺手换个 发热的CD稳压散热片,5w变压器也热点 ,改天 换个10W的变压器,吊厨房书柜下。声明  没有任何推广或者利益关系,不爱做饭 又没在厨房听收音机CD的习惯  千万别买  其他地方用 真的不好看 何况喇叭也不行(我没事  厨房以FM为主)。顺带问声各位 看看这1101CCFOV啥收音机芯片  还有时钟不会调整(带厨房定时器 这个能用) 售后啥也不回复(没说明书  包装有  遥控器2016电池 应该国产出口 120V变压器的) 实在不行 我半夜12点通电 这样时钟就对上了 。

楼主:
AM FM 灵敏度 感觉还可以

楼主:
对了  出产日期  2010年的  应该国产外商定制的尾货处理了

楼主:
改后的收音机频率

原来是88-108M, AM 10K间隔 。改好了  AM就能用了  听到少,  但是AM个别台 我 还是听的  比如农村啥台的

网友A:
这跟买个车机功能一样,不过车机需要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买个车机功能一样,不过车机需要折腾下。。。。

嗯嗯  这个看中了 和厨房风格一样 吊橱柜下很容易 原包装附带配套螺丝  还有就是有遥控功能

网友B:
全新的CD收音机100出头不贵。输出多少瓦的?若外接音箱CD机的音质应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CD收音机100出头不贵。输出多少瓦的?若外接音箱CD机的音质应当不错。

没说明 没指标 看原装120V变压器 和功放散热片  大概 三五瓦的样子   CD读盘不错  包装上写的CD-R盘也可以读  卖家说CD片不能读MP3格式  下方一个槽位  正好放手机 内有3.5音频接头

网友:
感觉厨房还是买个车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