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2188伴音小有杂音

楼主(2021-08-29):
收了台松下2188S彩电,AV输入图像正常伴音正常,接收有线电视时,图像正常伴音很小还有杂音,查网上说是通病,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维修?给个电路图想自已弄一下,我电子水平处在能装响收音机,对电视机不懂,期待大侠帮助

网友A:
断电,打开机壳看看里面的电子管、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发涨、氧化、脱落?按参数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打开机壳看看里面的电子管、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发涨、氧化、脱落?按参数换新的。

电子管?

网友A:
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的统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的统称

长知识了!

网友:
别生气,小孩子没有见过2188

网友B:
伴音中频线圈失谐,可调整中周或更换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伴音中频线圈失谐,可调整中周或更换谐振电容。

说得对,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款电视机是专门销售中国市场的,制式肯定没问题,而且质量很不错。我们这一代对电视机的质量信赖度就是从松下、三洋和日立彩电开始的

网友:
2188好像已经是直角平面的概念了,其实是柱面比较准确

网友:
伴音中放,鉴频跑频了,AV通道不走这边所以正常。

网友:
93年2188要3500大洋,口袋里钱实在不够,买了东子的219,到现在还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