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小牛N1电动车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21-08-29):
电池BMS故障,不能读取电池信息。更换了483芯片后仍没有解决,再仔细检查发现图中已经拆开散热片的四个MOS管脚对地短路
应该可以确定是MOS坏了。

问题一:电池BMS故障换了一个483芯片后仍没解决,与MOS管击穿有关系吗?
问题二:击穿的4个MOS管,是否还会引起其他元件的损坏?我只更换四个MOS管能解决问题吗?

非常感谢!

MOS管型号:K100e10n1 四个,和旁边一个K34E10N1

网友:
小牛g3都市版去用了三个月电池显示90/100充电充不满电池电压有66.几伏

楼主(2021-10-09):
这个保护板的最终结果是:拆下一排四个并联的MOS管逐一测量,其中一片短路烧坏,买来同型号MOS管后,更换掉其中一片已经烧坏的。MOS管部分算是修好了。
电池BMS通讯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评估了下问题的难度和我的能力,最后彻底放弃!

请管理员删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