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处理】交易纠纷,请坛主评判

楼主(2021-08-29):
原帖在此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61570&extra=
交易贴在此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坛主确认可以发货后,我于8月26日顺丰发出,快递8月27日下午6点多被对方签收,签收当日我并没有催促对方,想着给对方一天时间验机,28日下午5点左右,我给坛友SEDNA发信息,让他如果确认机器没问题,请回帖确认。对方告诉我他刚刚拆机,说机器外壳有裂缝。说实话,我发帖是有图的,当时拍照的时候也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外伤,看对方给我的图片,裂缝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我平时不是太细心,但这么明显的裂缝应该还是能发现的,我找来当时拍摄的原图,虽然有点模糊,但是还是基本能看清没什么特别明显的裂缝。    经过一番协商之后对方提出    1:退货,2 退50元给他,我觉得不合理,理由如下
       如果说那个裂缝真的有的话,我是没必要隐瞒的,毕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5 6百块钱的二手手机,又这么多年了,有点磕碰也正常,使用过程中又不影响,我没必要去刻意隐瞒这件事,再说,论坛上买个手机,收到货当天不打开,第二天我催促了才打开快递,大家觉得这种说法合理吗?在对方手里两天了,我不敢保证手机还跟以前一样,毕竟咱不是职业卖家,换个件什么的   我是难以发现的。就算退一万步说 手机上真的存在裂缝的话,我在帖子里面也没保证外观无任何磕碰。因此不接受退货或者再砍一刀
    无论此事如何解决,告诫大家,拍照千万拍清楚,免的纠纷。并且我选择相信坛友SEDNA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真的是无法容忍一点点瑕疵。并且裂缝真的存在,只不过是我太马虎看不见而已,
下面是跟此事相关的一些图片

帖子原图放大

帖子原图放大

微信聊天部分

微信聊天部分

顺丰签收

顺丰签收

网友:
哈哈,看了一圈,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买家口口声声要退货,却把人家的膜撕了,壳扔了,膜撕了可以理解,检查一下屏幕划伤,壳扔了是什么操作?明明是验收无异常准备开用的意思吗。超市买个东西包装撕了还不给退呢。论坛这么多高人,又是金牌又是VIP的居然没一个人发现?该如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啊
这样拉帮结派可不好啊,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你自己了,今天你是金牌你是vip,你就确认碰不到比你人脉更广的?公平公正对大家都有好处,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同意几个明显公正的意见,大事化小吧,都让一步吧,相逢就是缘分。

网友:
卖贴上,为什么唯独手机有争议的地方图片模糊,这应该是关键,不是退几十块钱的事!我认为越是有问题的地方图片就应该越清楚,只有这样交易争议才会少。

网友:
谢谢大家,这部手机成交价是550元,我现在协商退货退款,不想退50块。最初想退款,是因为不想麻烦。现在仔细想想,有种被骗的感觉,还被卖家在这里揣测。二手手机有磕碰很正常,手机上还有其它的外伤,我都不在意,但是不能接受的是外壳居然有裂缝,卖家发货前也没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工作太忙了,没时了。

你回答我的问题:忙怎么有时间挨个给帖子扣分?为什么给我扣分?你不会说你是想给帖子加分结果愚蠢到加减都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买了二手的东西,收了货就要打开看看是不是正常,绝对不会放在第二天再打开;

不管手头有多忙,我认为只要有时间取快递,就一定有时间验货!!

绝不会忍到明天验货!我怕卖家坑我,毕竟我是花了钱的!

网友:
按理说那个小裂缝带个套子使用一点不影响,就是不带也没问题,但是楼主的照片其它几张都很清晰看着也非常新,就是有争议的这张照片模糊也难怪买家难以接受,但是好像放大了看楼主的模糊的照片看似乎没有裂缝,这就需要电脑高手能分解出来了;我感觉主要的问题就是卖家的图片看起来非常完美,造成买家心理预期过高而到手跟预期的有差别,假如卖家卖的时候真把这个裂缝照清晰了买家也不一定因为这点而不交易,看来版主也难处理啊!

网友:
多大点事啊,双方协商一下各理解退让一下,几十块能解决的事不至于扯皮吧!

网友:
仅仅个人意见啊,不代表任何人,更不针对任何人,,
原本不算事情的事情,彼此那么远距离,当然没同城面交来的方便,所以彼此都是相互信任下的交易,所以在发现问题后,难免有所怀疑,这个现象很正常,所以现在需求一个解决办法而已,无论是相互协商也好,版主裁决也罢,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千万别为此伤了感情,毕竟一次交易就是一份缘分,茫茫人海中,珍惜这份缘分吧!

目前来看,事情演变到有点(玉米杆打狼,彼此都怕)的地步了,买家担心卖家的问题,卖家担心退货会被买家调包,所以感觉麻烦了点,来回运费无论双方谁出,白白贡献快递二三十元了吧?所以个人意见,卖家协商一下退上三五十元,当补偿也好,当错误惩罚也罢(该清晰的图的地方,你没拍清,结果就正好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所以卖家也无从解释了,所以算惩罚也可以)

关于那个裂缝,从我九六年开始修三四年手机经验来看,这个处于音孔上方的裂痕,因为是金属壳体,第一种可能是卖家手中就已经有裂缝了,这种裂缝在多孔边缘出现的很多,至少我亲眼见到过的超过六七台苹果出现这种现象,毕竟铝合金这种比较脆的金属因为热膨胀或外力加上孔边也很小,所以很容易裂开,但是因为这种应力裂纹在没二次触发时,或许极小,小到微不可查也是极有可能的(本人的果7用了好多年,一直到卖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个和这个手机几乎一样裂纹)然后经过快递运输颠簸或者温度影响,裂缝变大,才会出现目前情况,第二种就是原本在卖家手中的时候是没有的,但是在运输中的颠簸或温差影响(好像买家照片中缝隙上有个微小凹坑)然后出现裂缝;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轻易被证明,到底在谁手中出现问题的。

虽然很不想用阴暗的思维方式说,有可能卖家知道,但是没描述出来,,但是谁又能证实这个问题呢?或者说买家想借此手刀呢?这些不是不可能出现,所以事情又绕回原点,两头怕呗,所以个人意见卖家退上三五十,当补偿也罢,当惩罚也罢,均为速解问题的办法,拖拉的越久,对双方越不利,无论是名声还是影响力!

个人意见,如果说错请谅解或请版主删除,谢谢

网友:
你是买家,我来阐述一下事实情况,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
1,收货时间和有异议时间:顺丰 sf1104441528622,投递时间是下午6点半左右。下午7点41分,我取出快递。
第一时间,我没有打开包裹,两个原因,一是,时间太晚,
二是,卖家发货地离“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由中风险地区”很近,想多放置一晚再打开。
第二天,陪孩子去了玩了一天,下午回来后,打开包裹,发现手机下部金属外壳已经开裂,6点05分于是和卖家协商。
卖家原贴链接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61570
可以看到,我们有争议的,手机下部的图,卖家拍的非常模糊,其它的图片都比较清晰。
原图如下:

我的实拍图如下:
卖家说,他的图太模糊看不出来,我仔细看他的正面图,发现也可以看到,但是因为晚上光线太差,
所以说好,今天再拍一下正面的图让他对比,图片对比如下:
卖家照片:
我的实拍图
卖家依然不承认。
现申请顺丰退货,请大佬们评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楼主以后该把30万高清摄像头换了,照的啥玩意,起码机型序列号没照出来,有的不好照也描述一下。
...

您还真冤枉我了,MATE10拍的,咋说也超过30W了,这是跑焦了,下面那盆花拍的挺好。退货买家倒是说可以SF给我寄回来,问题是手机这玩意在别人手里待了两天了,我不敢接了啊,6S的保有量又那么大。也不是职业卖家,鉴别也不会,只会看个爱思。其实如果发货前对方说一句啥的,我退款都行,以前也不是没干过,也不指望这个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照片论坛里发帖照相的不只你一个,论坛限制也是一个原因,但有的人的图就不同,细节清晰,不好描 ...

是啊  有一次教训下次发帖就会小心很多   至少图拍清楚点   现在明白那些老卖家为何帖子上老说只包描述 其他不包了
我说两天是说到今天发帖求评判的时间,再说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么
拖就拖吧  有个结果也好,也算是为了契约精神添砖加瓦了,倒不是说舍不得那50块钱  主要是这种感觉很不好,一种被胁迫的感觉

网友:
有中介,双方都可以安心
1.卖家说没有,买家说有,卖家有包装好了再发货吗,有没有可能是快递中途造成的,不退货的情况下双方协商是不是“适当退点补偿”,买家钱在中介,双方协商好后通知中介版主确认收货放款,另外二手手机,就拿自己用的手机来说,谁的手机还没点磕磕碰碰
2.协商不成非得退货,卖家你有自己拍的外观图,也有爱思检测图,退回来到手一验明了,钱在中介,真万一买家动了什么手脚,情况如实反映给中介版主,版主也一定会秉公处理
中介是保障交易双方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