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键盘维修失败案例

楼主(2021-08-29):
        前几天在宿舍楼下遇到隔壁班的同学,问我会不会修键盘,QWER那一排按着没反应,实在无法忍受,坏在其他地方都好说,偏偏没法放技能和打字。我说不敢保证修好,但是可以试试,他便把键盘拿来给我修了,是块机械键盘。
        经过软件keyboard test utility测试,发现从“QWER直到]\”键一整排都没办法按,但是右边的Delete键又可以按了。知道故障的位置之后,拆开键盘,是双面板,背面走线很有规律,正面在面板后面看不到。简单观察,横排的机械轴一端都是分别连着一个二极管再并到一根线上,测量这一端都是好的,在看另一边的脚,用万用表测量之后,从“\”键到“Delete”键之间没有连着,而其他几排好用的键那一边的脚全是连在一起的,猜测应该是那里断了。键盘上面的轴全是从面板插进来,焊在PCB背面的,PCB板上几百个焊点,要把板子从面板是拿下来要拆太多,便放弃了检查PCB板另一面的想法。于是大胆的试一试,直接用了一小截电线,焊了飞线把断开的两个脚连在一起,插电试一试,不触发的那一排按键都正常了,再简单清理,就把壳子拼上了,那个同学很是高兴,请我喝了一瓶可乐

        过了一天,那个同学又带着另一个同学来找我了,也是修键盘,同样是一排按键不触发。当时在和配音组队打游戏,没注意看,就让他把键盘放在后面桌子上,说一会儿有空了看看。过了会儿,拿起键盘一看,傻眼了,是个薄膜键盘,这可怎么修。算了,接都接下来了,还是硬着头皮拆开检查。
        薄膜键盘是三层,顶层和底层有走线,样子看着是涂料,用表打着是导电的。于是看了一下不触发的那一排的走线,绕了一个大弯,路过底部的“右Alt”键,再走到右上角的控制板,“右Alt”键的走线都变成灰色的了,而其他地方是银色的,用表量了一下,果然是那里断了。可是怎么修呢?薄膜键盘是塑料膜,耐温也不知道怎么样,走线的涂料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焊锡不知道行不行。突然想起来,前几天网上看到有一种导电笔,涂料里有大量银粉或者其他的导电颗粒,写出来的字就是导电的。但是这么一把薄膜键盘可能还没有导电笔贵呢,买来不值得。又想起来了十几年前图拉丁们捣鼓电脑硬件,利用铅笔能导电的特性,用铅笔超频的佳话,于是掏出自动铅笔在原本变色的部分涂涂画画,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涂完过后一试,还是不行。于是硬着头皮上锡焊,焊台温度调低到180℃左右,快速电焊键盘上的线路,结果还是不行,塑料薄膜一碰到烙铁立马就化了,挨一下就是一个洞。于是放弃了焊锡的方法。又想了一会儿,想出了用胶带把导线直接粘上去的方法,就把导线剥出来,用胶带固定在薄膜上,对应着走线的位置,压紧,再多加两层胶带加固,拼装起来,按了一下失灵的按键,诶,触发了。便把键盘给送了回去。
        没想到啊,晚上那个同学又来了,说是下面那一排修好了,结果上面那一排又失灵了。无奈,又拆开检查,发现修过的那一根线旁边的两根线有断了。同样用前面修过那一根线的方法,又把断掉的两根线修了一下,用表量,通了,于是拼装上去,这次吸取教训,修好了全部测试一下。打开软件,一测,完蛋。中间一大片全部失灵了。不修了。

        个人猜测,薄膜键盘上面的导电涂料用久了可能会老化失效,逐渐就不导电失效了。再加上维修时候我把薄膜折过来修的,可能对薄膜表面有拉扯,把其他地方的涂层扯断了,多来几次就越修越烂。(几层薄膜中间是有粘在一起的,是为了定位,让几层薄膜对着位置才能正常工作,强行扯开如果对不回去键盘就报废了,我就选择折过来修而不是分开)。所以薄膜键盘要修的话应该只能买那种导电笔,小心翼翼的分开薄膜然后涂在断开的地方,而且尽量一次修好不要返修。相比之下机械键盘就好修很多,PCB板结实,好焊锡,单个键帽失灵也可以轻松更换。但是整体价格价格就比薄膜键盘贵很多,看个人选择了。

        修第一块机械键盘只花了半小时左右就搞定,这块薄膜键盘前前后后修了两个多小时还越修越烂。其实当发现这块是薄膜键盘我都不想修的,因为薄膜键盘本来就不是很值钱,人工成本比键盘本身不知道贵了多少倍了,没有修的必要。但是这几天刚刚开学,没有上课,闲着也是闲着,便接下了这个“人情单”。虽然没修好,只得到了一瓶可乐的犒劳,但是还是有得到技术经验的。

第一次维修

第一次维修

返修

返修

楼主:
不知怎么搞的,两张图片位置反了。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原本的位置吧

网友:
需要银导电笔维修

网友:
现在这东西二三十块钱一个,真不值得修

网友:
前年有个罗技有线键盘有一个按键没反应,拆开一看是薄膜的,拆下USB线立马报废(USB线备用),1百40左右买了一套罗技的无线套装用上。

网友:
我以前干过,按走线形状剪铝箔再反向贴在发黑的线路上,合上薄膜后能将就用段时间,不过用不久,因为氧化的范围越来越大,不值得

网友:
连是可以连上的,就是用不长,特别是老化的哪种,这边修好,哪边又不行了,真的是越修越差……

网友:
薄膜键盘没得修,人工得不偿失。不过有一种导电银胶卖,专门修FP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