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可达310uA的“双值反绕”磁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08-29):
学习研究过了花篮线圈,又开始接着学习研究磁环线圈。通过近1个月的学习研究,做了很多各种试验验证,最终确定采用“双值反绕”法绕制的磁环,综合性能最好。接上在公司里的天地线,收到的电台数量和我做的直径30cm的花篮线圈一样,选择性也很好,但电流要比花篮线圈大,音量也偏大一些。不接天地线,可以在家收到本地强台(我家离广播电台发射天线直线距离大概1—1.5km左右,信号超强)。在家接上家里的天地线(天线长10米,离地高7,8米左右。地线是直径16mm,长1.5米的接地针),电流可达310uA!晚上可以达到320uA!采用“双值反绕”的磁环线圈,能量真是惊人!磁环线圈,虽然不能像花篮线圈那样实现无天地线的接收,但磁环线圈超高的Q值,高的导磁率,优秀的电磁性能,这是花篮线圈无法比拟和超越的。

磁环线圈采用3个直径45x26x8mm的磁环叠加,材质为R40C1。调谐线圈L1,使用0.04x500股的利兹线,正绕24圈,反绕24圈,一共48圈,正绕线圈尾和反绕线圈头相连使两个线圈串联,电感量为215uH,匹配450pF高Q值瓷支架,大片距,定片支架和动片轴镀银的空气可变电容,可以覆盖整个中波波段。检波线圈L2,使用0.04x180股的利兹线,正绕4圈。天线线圈L0,使用0.04x180股的利兹线,正绕9圈。

特别说明一下,磁环线圈在绕制前,要进行去潮气,防潮处理。绕好的线圈,也要进行线圈防潮处理。否则,会降低线圈的Q值和电磁特性。关于这方面,本坛有很多资料可以去学习。检波元件使用3DQ,滤波电容C2使用进口NTD低损耗,高品质银云母发烧音频电容(某宝9元一个,算上运费一共16元!)。贵有贵的道理,音质那是没的说。与电流表并联的隔直通交电解电容C3使用高频低阻的。接线柱使用镀金的。

展示一下我家里的天地线

网友:
哇!你近电台,还有这么好的天线,那矿石机定能呱呱叫。

网友A:
矿机做的相当不错,选用的元器件都是优质的。离电台这么近,可以尝试用一个阻抗转换器,接一个高灵敏度的扬声器试一下。

网友B:
我的矿机电流

这磁环矿机和大花蓝矿机相比选择性怎样?

网友:
祝贺楼主又一佳作面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机做的相当不错,选用的元器件都是优质的。离电台这么近,可以尝试用一个阻抗转换器,接一个高灵敏度的扬 ...

嗯,是的。难得这么大的电流,一定要试的 。接上KPB-02阻抗变换器和改制8欧 0.5W号筒喇叭,耳朵基本上不费力,就可以听到里面“呱呱叫”。夜深人静时,更是显得响。3DQ输出阻抗很低,直接接64欧的高品质耳机,远离耳机,就可以清楚的听到,戴上耳机,会震耳朵。又用舌簧耳机也试了下,声音巨响,耳机不能带,耳朵受不了。可见矿机威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矿机电流

这磁环矿机和大花蓝矿机相比选择性怎样?

厉害!475uA!你的天线和矿机能否发些图片我欣赏一下。
相比之下,还是大花篮线圈的选择性好一些。

网友C:
全套制作 设备齐全 制作精良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套制作 设备齐全 制作精良 加分点赞

感谢“道法自然”加分,点赞。谢谢支持!

网友C(2023-03-30):
请教老师一下  L2的绕向是朝哪个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一下  L2的绕向是朝哪个方向的?

你好,道兄 。L2的绕向是正绕,和L1的正绕方向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道兄 。L2的绕向是正绕,和L1的正绕方向一致。

晓得了 看老师的作品受益匪浅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