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f万用表交流700v测量值偏大,测市电600多伏,其他交流档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2021-08-29):
对硬件检查无异常,对不同交流电压进行测量,在700v档20v以下基本正常,电压越高,偏差越大,测市电达600v或以上,且不稳定,请各位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
同一档位部分量程读数不对,查几个电阻就对了。
圈里几个电阻及其联线。

网友A:
1000V量程测量直流呢?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V量程测量直流呢?准不?

1000v直流准

网友(2021-10-04):
硬件检测无误,意思就是说元器件基本无误,个人建议查一查拨码开关和接触弹片的问题,怀疑是接触不良问题。如果这也排除了,可以换一个地方测一下市电。有些区域的市电谐波电流注入过高,也会导致非RMS方式的万用表偏差加大。

网友:
有电路图直接查交流挡误差大的挡!

网友:
低于20V正常,说明电路有漏电现象。擦洗拔盘V片会解决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感觉要么是板子漏电,要么是输入部分的6只分压电阻的耐压性出问题了,尤其是9M电阻,这种毛病用低压表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测电压低,漏电造成的影响几可忽略不计;被测电压高,漏电流大,分压所得的电压就高,造成市电测量结 ...

930,41/2位表分930F和930F+;有用排阻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