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雅迪缤钻电动车改锂电池方案

楼主(2021-08-30):
本人雅迪缤钻二轮电动车,用了五块电瓶,容量60V20AH。四年了铅酸电瓶正常衰老,一骑就没电,充一会儿就满,想改成锂电池,请教这方面的专家老师赐教一个比较优化的方案。谢谢!

网友:
建议用3.2伏磷酸铁锂电池更好。安全性优于3.7伏的锂电。

网友:
只要外形尺寸合适,电压差不多配套充电器不就得了。

网友:
关键是安全,必须购买大厂品牌质量有保证的正品锂电

网友:
现在淘宝的假货多,铅酸的换下电池还是可以顶一两年的

网友:
新手不建议自己改装锂电,实在不行可以买成品!只不过价格比较贵,如果充电方便不需要提到住所充电的话,建议还是更换铅酸即可,以旧换新价格也不贵,2年一换而已!

网友:
小心火烧

网友:
正品大厂18650,或26650使用固定架加优质保护板基本上不会有问题。没有那么可怕。
不然就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尽量不使用软包电池

网友:
最好是还用铅酸,安全.如换锂电优先采用钛酸锂>磷酸铁锂>21700三元锂电,组装时加装多点温度检测和温度保险之类的安全保护电路

网友:
锂电是好,但市面上能买到的都是拆机的多,。买到差的比铅酸的寿命还短

网友:
自己改装不好,我们这里有个人的车子充电的时候着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