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式电子管酸度计电路图

楼主(2021-08-30):
求助 1.老式电子管酸度计电路图
        2.两个变压器参数
谢谢

网友A:
老式的电子管25型酸度计;四个电子管,6Z4整流,WY1稳压,两只6N1做直流放大器,放大玻璃电极在溶液中产生的电势;上面的那个是电源变压器;底下的那只是谐振式磁饱和稳压器,上面的那只油浸式纸质电容器就是磁饱和稳压器的谐振电容器;
整机除去稳压管WY1,也就是1只6Z4,两只6N1,勉强可以做一只小功放;

网友B:
这种仪器没什么用处了吧?现在的手持式酸度计小巧便携,内含锂电池,便宜又方便。
但可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仪器没什么用处了吧?现在的手持式酸度计小巧便携,内含锂电池,便宜又方便。
但可以收藏

主要是想利用变压器做个小胆放

网友C:
没有见到此机的整流电路,但是见到4个电子管和电源变压器,就可以大致估计一下供电情况。按照图示来看,4个电子管好像没有功率管,所以直流高压电流正常不会高于30毫安,也就是达不到功率管6P1的电流值,即使考虑到过去变压器有功率余量,勉强使用也不怎么安全。如果想使用这个电源变压器的话,可以考虑使用6N1做小功放,这样好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见到此机的整流电路,但是见到4个电子管和电源变压器,就可以大致估计一下供电情况。按照图示来看,4个 ...

谢谢  老勐老师,关键是另外变压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么老的电子管仪器,内部还真是新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老勐老师,关键是另外变压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从现在的图片上看不出其功能,大约可以确定它不是滤波电感。

网友:
楼主可以把下面的那个变压器多拍几个角度的照片,从矽钢片的插法和磁隙,可判别是不是滤波电感。从接线上也能判定,就是线圈只有2个引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电子管25型酸度计;四个电子管,6Z4整流,WY1稳压,两只6N1做直流放大器,放大玻璃电极在溶液中产生 ...

谢谢老师,   您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
可以用IN4007二极管整流,做6N1小功放,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IN4007二极管整流,做6N1小功放,绰绰有余。

只能晶体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压器功率不大20w差不多吧

DB-35-158  看来35w

网友(2024-02-01):
我找到了,知网下载的。

网友:
挖坟了。我找这个电路图。才发现这个帖子的!

网友:
当年雷磁25型电子管酸度计较为常见,不过早期还有一种雷磁21-1型电子管酸度计,用的是6E5电眼管,通过扇形面积和指针配合着测酸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