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爱音箱不通电了。

楼主(2021-08-30):
请教:小爱音箱不通电了。接电没反应,应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先测电压输入,慢慢往后测
这种长时间待机的东西,有很多是因为电容短路,可以查查看

楼主:
电压输入正常

网友:
现在想就芯片电路层面修,还是比较难的。无法帮助楼主。顶一下,祝好运。实在不行只能买个新的或某鱼上看看有没配件机了。反正我是没那个耐心了,眼神也像宋丹丹演的魏淑芬了,0603的贴片勉强可以。0402基本歇菜了。

网友A:
小爱小爱,醒醒,醒醒。

网友:
三无故障,顺着电源通道仔细检查,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喇叭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喇叭线断了,

接上就行了啊

网友:
接不了,线圈里边断掉的

网友:
先检查输入电压,dc到dc    电容两段电压

网友(2021-10-01):
换个小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爱小爱,醒醒,醒醒。

不对!是小爱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