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少见的日本STANDARD标准牌SR——H505 hifi双喇叭收音机

楼主(2021-08-30):
家里有个老古董,以前父亲的朋友出国时留下的,比较少见的日本STANDARD标准牌SR——H505 hifi 8管3波段双喇叭收音机,日本标准无线电公司,中波:540-1600KHZ、  短波Ⅰ: 6-12 MHz 、 短波Ⅱ:  12-18 MHz

网友(2022-04-14):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淘到这个型号的收音机了,一直找不到电路,能否给我发一份吗?先谢谢。

已私信…………

楼主(2021-08-30):
网上看到的帖子,汇到一起,以备不时之需——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SR-H505_秋天的雨1950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febfba0102vntz.html
打理STANDARD - SR- H505

关注这款HI-FI高保真收音机有年头了,一直没有看到好品像的。年前在本坛掏到一款病机,外壳不缺肉,天线笔直。原装电池桶。机器无修磨,缺标牌。到手后情况属实。看来只有病机才有好品。今晚将揭开这款HI-FI收音机是面纱。让它起死回生。虽然没有图纸。

2010.1.23日晚19点。通电后喇叭有轻微的“哒”声,用解刀碰音量电位器中点没有反映。不要指望是有焊点松,烙铁捣一下就OK。因为所有的元件全是扒焊,拆下才是力气活,力气大了又怕焊盘翘皮。这注定是防老年癫痫症的勾当。先测总电流,9MA正常。说明机器直流不短路。用CD信号经衰减串电容碰推动管基极,喇叭有声音。但声音小并严重失真,用吸锡器吸开输入牛初级与-B的焊点,串入电流档,测推动管集电极电流显示0.2MA,不正常。拆下推动管测B、E极已经击穿,型号2SB175A,先用3AX31代替。电流档显示1.2MA.正常。接入CD信号,优美的声音弥漫小屋。继续将CD信号接到前级,心理上已做好响声的预期,怕惊动LP把门关上。开机。声音却小一半。但不失真。因为有了坏晶体管的先例,不免怀疑前级管也有问题,小心将两只前级管拆下,测量是好的!重新装上。声音还是那么小,还是那么优美。难道电容有问题?先摸出一支30微法的电解并到前级管原发射极电容上,哇——吓我一跳,依稀可见喇叭周围有尘土飞扬,哦!可怜的炮灰喇叭。我知道低放部分基本好了,22.点30分了明天还要上班,先睡觉了。电解电容有枯的,就会有漏电的。轴向电解电容不好找。2SB175A怎么办,是明天要考虑的问题。

2010.1.24日晚19点,继续打理,拆掉CD信号线,将低放恢复到检波上,我根本就不指望会响。还是从第二中放开始,用吸锡器吸开第二中放管集电极负载中周至-B的焊点,就是中周初极的中间一脚。串入电流档,第二中放集电极电流显示0.4MA。正常。如法再测第一中放电流显示0.04MA不正常。拆下测量,还是BE击穿。型号2SA101. 先用3AG1代替。电流档显示0.15MA也不太正常。与0.5MA有较大的差距,查检波及自动增益控制AGC回路的元件正常。断开AGC回路与偏置的连线。实际上就是断开了第一中放的下偏分压电阻,再测电流上升到0.7MA,再拆掉一中放管,重点查基极偏置回路,无非有两种可能,1:上偏电阻的阻值变大,2: AGC充电电解电容漏电。经验使我做出了选择2的决定,拆下AGC充电电解电容,测量果然漏电。其漏电流分流了一点,等效于下偏置电阻变小。造成基极偏压下降。换一只电解电容,接上AGC回路与偏置的连线,装上一中放管。再测电流上升到0.25MA.基本正常了。接下来如法再测本振电流显示2MA肯定不正常.拆下测量CE击穿。型号2SA70。先用3AG1代替。电流档显示0.5MA.正常。现在直流回路上,除了第一中放管的电流偏小,其他全部正常。如果交流回路没有问题,应该能响。现在已是晚上22点,是睡觉还是开机。因为如果开机,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不可能马上结束。最后选择还是开机。首先出声的是短波2,灵敏度不高。短波1与中波无声。开始怀疑普通的3AG1的截频可能不支持18MH的短波。好在能响就说明本振到中放已经没有大问题。继续检查中波,在搬动时不知手碰到了什么地方中波突然出声。并且一碰又没有了,仔细寻找原来是补偿电容问题,拨开就好。中波灵敏度不很高,声音很优美。我知道第一中放0.25MA是小了,找了一只100K的碳阻并焊在原上偏置电阻上,再测0.35MA。灵敏度大增,音量也大了点。时间22点30分明天还要上班。关机睡觉。

2010.1.25日晚19点继续打理,中波突然不响。用手碰补偿电容板,马上就响。与短波1不响,可能是一个原因,仔细看补偿电容板,原来4个微调电容有明显的强暴痕迹,隔离膜已经破损。一动就交流短路,焊开测量果然如此。摸出一支皱巴巴的香烟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个年头什么膜都好补,唯有此膜例外。只好复制。好在我还有点存货,陶瓷的微调电容。比膜的要好百倍。现在中波,短1、短2都响了灵敏度很高。先放下,明天复制补偿电容板。

始终对电解电容有枯的,放心不下,有一个坏就有其它,不妨再用一只30微法的逐个并碰。当并碰到第一低放的耦合时声音变大,而且低音更好听,肯定就是它了,拆下果然干枯。一低放有两个电解电容干枯了,全是轴向的,拿出多年收藏的钽电容CA30换上应该对得这部机器。时间还早,边煲机器边打理机壳,先检查螺丝共9颗螺丝,现在只有3颗。3毫米的螺丝应该很多的。但就是旋不进去,一看傻眼了,全是英制的。先放下明天在作计议。好在有万能的网。

2010.1.27日,星期六休息。离承诺桌上不再一塌糊涂的日子还有最后一天。在网上买英制螺丝还学习到一些知识3*5的螺丝是公制规格,英制规格是1/8*1/4.换算成公制是直径25.4*1/8=3.175、长25.4*1/4=6.35。1元1只,买下10只。太贵了!

要说H505在用料上有什么遗憾,哪肯定是补偿电容板了,主调谐用空联,补偿用簿膜。不合理呀。不要说已经坏了,就是不坏我也要把它休了。找一块0.3-0.5的铜片,按原来的尺寸裁好,并直角。钻1.5MM的孔,攻2MM的丝将4只瓷介微调电容固定在铜片上,其动片全部焊在铜片的反面,定片接线。将复制好的补偿板装在原来的位置上,粗调中、短波后,灵敏度大增。后天还要值班。好在机器已经打理好了。电池漏液造成金属架局部严重腐蚀,拆下送去电镀,估计下星期一,连同英制螺丝可以拿到 。

2010.3.3日晚,煲机10小时,电镀金属架按时拿到,买的英制螺丝还是旋不上,可能是美制的,好在我已经在朋友的洋垃圾拆下几颗

2010.3.4日晚,将前脸金属板小心卸下,整理平整。装壳。继续煲机,感觉在小音量时声音干湿,开大则无。这是典型的非线性失真。又拆开继续打理。吸开输出变压器初极中点与焊盘将电流表串上,测推挽管的集电极电流只0.9MA,太低了。在其下偏置电阻100欧姆上串联一只50欧姆的碳电阻。再测推挽管的集电极电流4MA。正常了。装壳。继续煲机。

2010.3.6日,休息。一直对电解电容干枯耿耿于怀,想起了摩机天皇“江湖大佬”的一句名言“换掉不良的电解电容,再服役50年”。便将H505全部电解电容换成105度的工业品。感觉机器又上层楼了。打理全部结束。装壳。下午去余炜家与他的原装机PK ,感觉噪音有点大。回来去掉了并在第一中放管上偏置的100K电阻,恢复第一中管电流0.1MA。收音效果与原装比,已经没有明显区别。[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转载]打理日本高保真收音机STANDARD <wbr>-SR-H505

该机特点如下:

用料:清一色的1/4W碳电阻,轴向电容。是组成HI-FI的补品元件,大体积的输入出变压器是决定频响的不二法门。唯恐靠自身焊脚不能承受其重。故穿金属马甲焊在线路板上。方屁喇叭一只4寸一只3寸。空联、壳式电位器、盘式波段开关,无可争议是收音机档次与品位的象征。调谐部分用黄铜板组成的屏蔽层一直延伸到拉线架。天线较粗。看来“不惜工本”不完全是德机的专利。

性能:中短波灵敏度和信噪比特高。无信号时安静得好像没有开机,有信号时声音爆响,偏谐向正谐过度的过程非常圆滑。说明通带较宽。符合HI-FI收音机的中频特征。AGC的控制力很强,机器正常时测一中放静态电流,要将机器暂时作停振处理,因为稍有点电磁信号,一中放电流就下降。实测无信号0.35MA,强信号时0.05MA。其它的机器在无信号时,有杂乱的电磁信号,而H505则没有。短波灵敏度不但高,而且非常可贵的是没有频飘。声音不干涩。音色可以与中波媲美。

外形:很独特!7MM窄的刻度窗低调的横在机壳左上方,右上方是三个操作手轮。手感极好。往下,一整片金属丝编织网板覆盖机壳的大半,尽情彰显其尊贵与豪华。再往下看,黑底蚀刻英文字样的商标在黄铜板的中央,四边保留黄铜板原色,任其在空气中氧化。直到永远。【新款机型黄铜改成了铝合金】独立拨动电源开关,三节1号大池供电。整机质感极好。H505绿色的较多,这款红色的还比较少见

听觉:没有德机的蓬蓬声,也不同于红灯754声里含油,也不同于海燕B321音中含钢,至于也是8管方屁的熊猫B802主要是以灵敏度见长,根本谈不上音色。H505低音不太温暖,中音沉稳,高音较暗。它的声底与它的外形一样,有一重莫名的沧桑感。尤如一个年迈的武士,以傲慢的语气,伤感的语调,向人们诉说着逝去的荣耀与往日的辉煌。让人流连忘返,久久不忍离去。颓废但不堕落。属于爵士声场。

该机不像是民级制造标准,STANDARD公司是做通信电子的企业,本款收音机有可能是执行的工级标准。工艺应该与德机有一拼。

全锗三极晶体管型号:  共8只

本振:        2SA70,      P: 0.1W、   I:10MA 、 F:70M

一中、二中放  2* 2SA101   P:  00.6W   I:10MA、  F:15M

,  前极、音调、推动     3*  2SB175A,

推挽功放             2*  2SB178

中波:540-1600KHZ、  短波Ⅰ: 6-12 MHz 、 短波Ⅱ:  12-18 MHz

三级大图伺候。

网友(2021-11-03):
我也有一台标准 F402  现在音质还很好

网友A(2022-04-14):
你好,我也淘到这个型号的收音机了,一直找不到电路,能否给我发一份吗?先谢谢。

网友B:
有台506的,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也给我份电路资料谢谢

楼主:
楼上有友分享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台506的,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也给我份电路资料谢谢

楼上有友分享链接

网友C:
这是好东西,我有它的早期砖头磁带机,还有2寸的迷你开盘机,都是标着hifi字样的,不要小看这个品牌,因为它就是马兰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好东西,我有它的早期砖头磁带机,还有2寸的迷你开盘机,都是标着hifi字样的,不要小看这个品牌,因为 ...

是啊,分享一下你的宝物!

网友(2024-03-06):
求购一个该收音机的波段开关旋钮。

楼主:
也给我一份电路图吧!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给我一份电路图吧!谢谢!

已私信…………

网友:
中、短波好像达不到现在通俗意义的HIFI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私信…………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小鬼子的机器做工还是很精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