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放置过久,电瓶电压下降,充电DIY

楼主(2021-08-30):
车子放置几个月,电瓶电压下降,昨天打火发动以后,显示电压不足,今天充电DIY,自耦变压器+整流=简单充电装置,见图;

网友A:
放了差不多2个月,昨天量了一下12.1V。楼主的电瓶补充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了差不多2个月,昨天量了一下12.1V。楼主的电瓶补充要多长时间?

看浮子,正常以后再冲3-5小时

网友A:
不懂看浮子,一般不是看电压和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看浮子,一般不是看电压和电流吗?

电瓶上面有个小圆孔,电压正常以后浮子是绿色或者蓝色

网友B:
即然可以打着火,着车半小时自己充不就行了?

网友C:
这样做。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D:
未带任何保护电路应急充电可以,不宜长期使用.

网友E:
我那48V20AH铅酸电池用的很少,放着放着感觉不对,有一天用后充电,充了6个小时也不变绿灯。过一会变绿一摸电瓶外壳贼烫 吓得我赶快拿到楼道里,放了一夜才凉下来,问了修电动车的说是电瓶内部短路了,这玩意可不能乱充电,锂电着火铅酸炸外壳,楼主这样充电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然可以打着火,着车半小时自己充不就行了?

跑里程短,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48V20AH铅酸电池用的很少,放着放着感觉不对,有一天用后充电,充了6个小时也不变绿灯。过一会变绿一摸 ...

热的话,电瓶寿命到了,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带任何保护电路应急充电可以,不宜长期使用.

恒压,控制充电电流即可,电池接近额定电压时充电电流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存在安全隐患。

谢谢提醒,充电电压不高,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这么操作有点吓人

谢谢提醒

网友G:
你的这个变压器不带隔离吧,安全方面要注意,另外现在有很多车子断电行车电脑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变压器不带隔离吧,安全方面要注意,另外现在有很多车子断电行车电脑会丢数据。

谢谢,断电以后ecu会初始化

网友H:
1,充电电流不宜大于电瓶容量(AH)的10%,短时应急充电可以20%
2,某宝某多都有12V汽车电瓶充电器,40多元。汽车拟长期停放前用充电器充满(充电器充满会自停),可以停放30~60天仍能启动,低于30 天无法启动就是电瓶容量下降了。应考虑换新。

网友I:
我也这样冲的!就是要时刻注意观察,不热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这样冲的!就是要时刻注意观察,不热就OK

已经充电完毕,恒压充电,电池电压到了,电流基本是涓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充电电流不宜大于电瓶容量(AH)的10%,短时应急充电可以20%
2,某宝某多都有12V汽车电瓶充电器,40多 ...

已经充电完毕

网友J:
串个灯泡进去会安全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个灯泡进去会安全许多。

谢谢提醒

网友K:
哪有这么费事的,淘宝上弄一个13.8V 30A的开关电源才60块钱,便宜省事。有散热风扇的就不用加,没有就加一个12V风扇串一个限流电阻并接在输出端上,用扎带绑开关电源上散热,输出端微调一下输出电压,越接近14V越好。然后电源输出端用线接两电夹子,输出线最好用4平方毫米以上的粗铜线,正极夹电瓶正极,负极夹电瓶负极充一个小时,只要电瓶没有彻底坏绝对可以打着火了,(打火前最好把夹子取下再打火,别烧了开关电源。)

网友L:
这样充电不好 当负载电压调到15V时 空载电压已经很高了 起码25V,如果在车上充,不小心断开电瓶,很快会烧坏车载电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有这么费事的,淘宝上弄一个13.8V 30A的开关电源才60块钱,便宜省事。有散热风扇的就不用加,没有就加一 ...

电源手里有,也有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充电不好 当负载电压调到15V时 空载电压已经很高了 起码25V,如果在车上充,不小心断开电瓶,很快会烧 ...

空载电压15-16V,相当于充满时自动转涓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了差不多2个月,昨天量了一下12.1V。楼主的电瓶补充要多长时间?

应该没问题~~~~~~~~~~~~~~~~~

网友M:
既然打燃火了正常行驶就行了,没什么影响

网友N:
既然能打着火了就说明电瓶不缺电,用调压器这么充电选择的低压段线圈有些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既然打燃火了正常行驶就行了,没什么影响

电压不足故障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既然能打着火了就说明电瓶不缺电,用调压器这么充电选择的低压段线圈有些吃力。

是的,不过充电电流小于4安培,问题不大

网友:
看电瓶上的浮子没什么用。有6格电池,只有一格有浮子。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充电电流小于4安培,问题不大

你掌握的资料不够细致具体.

十几安时的小电池,才可以用14.5---15V.

二十安时以上的大电池;用14.3V充电才可以充满涓流超过这个值,就冒汽泡,电池水浓度比重

改变,发热,而减寿.冒汽泡就是水份跑,铅板表面的工作层遇酸比重大,就脱落/漏电

你的照片超15V了.而且这自耦变压器这样用,你有空用放大鏡检一下铜线接触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掌握的资料不够细致具体.

十几安时的小电池,才可以用14.5---15V.

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这个电瓶电压亏的不多,15V是接近充满时的电压,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我那48V20AH铅酸电池用的很少,放着放着感觉不对,有一天用后充电,充了6个小时也不变绿灯。过一会变绿一摸 ...

哪是短路啊,是缺水了才不转灯,时间长了发热了

网友:
自耦变压器太危险了吧?买个12v充电器没多少钱,临时用也得也不能用自耦变压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哪是短路啊,是缺水了才不转灯,时间长了发热了

请问从哪能看出缺水 电池是密封的

网友:
我的车明年是第10年,估计电平很难熬过今年冬天,去年冬季启动仪表盘已经不淡定了~这种免维护电池其实需要简单维护的。不能过放,热天尤其不能长时间过充,否则液体损失太大。经常不用还容易结晶。。。而放置在前机舱内,温度太高对电池也不好。。。。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可能用锂电池作为启动电池~

网友Q:
我的换的新电池,电压怎么还是偏低呢?12.5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换的新电池,电压怎么还是偏低呢?12.5

新蓄电池放置过久也会亏电,补充一下

网友:
器材友情交易发不了帖子怎么解决?

网友(2021-10-02):
注意,最近几年出的新车,特别是有自动启停的,只打火,包括运行,不充电!改变观念!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我那48V20AH铅酸电池用的很少,放着放着感觉不对,有一天用后充电,充了6个小时也不变绿灯。过一会变绿一摸 ...

长期不用的电池,第一次充电不要超过4个小时。使用以后再慢慢冲电几次,基本可以激活电池。充电器变绿灯是根据新电池设计的。一般第二年的电池可以根据充电时间估算充满了没有,不必非要充电到绿灯。

网友:
引用 网友R:
长期不用的电池,第一次充电不要超过4个小时。使用以后再慢慢冲电几次,基本可以激活电池。充电器变绿灯 ...

不知还能用吗

网友:
一般铅酸电池使用寿命就3-4年,时间久了容量就慢慢下降。如果充电时间变得很短,电池的寿命就到了。

网友:
电压不是14.6左右吗?15感觉高了

网友:
充电的瞬间电流多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