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口铁酒盒,可以做音箱么?

楼主(2021-08-31):
找到两个马口铁酒盒,尺寸差不多,一个六棱柱,长边110x290mm,两个喇叭安装在这个长边面上:另一个圆柱体直径100x290mm,两个喇叭安装在两个堵头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会共振杂音,调不好的,需要厚铁板,铸铝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共振杂音,调不好的,需要厚铁板,铸铝的才行

看到过有人用可乐罐做,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过有人用可乐罐做,不知道怎么解决!

铝的会好一点,柔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的会好一点,柔韧

里面贴一层硬一点的海绵,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完全不行,会共振产生音染

网友:
铁皮太薄,效果不会太好,比喇叭裸听好点

网友B:
圆的那种,找直径合适的PVC管材,要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C:
内侧用1厘米厚胶板按内侧结构粘贴完全,然后在胶板表面贴一厘米厚纤维地毯吸音,就可以了

网友:
机械强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边抹一层一厘米厚的水泥,音质应该还不错。

铁皮有点光,水泥呆不住吧?

网友:
本来想用薯片的圆桶做个小音箱玩玩,在这个帖子里学习了,太麻烦了,放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侧用1厘米厚胶板按内侧结构粘贴完全,然后在胶板表面贴一厘米厚纤维地毯吸音,就可以了

办法可行!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的那种,找直径合适的PVC管材,要比这个强多了……

以前也考虑过用pvc管材做,后来没实施,差点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你手艺了,内壁转圈抹一层水泥,怕掉下来可以用薄板压着点,等水泥干了转圈的水泥是一体的,往哪掉 ...

说的也是。
与其薄铁皮声音劣化,不如找一实芯硬圆木,用铣床掏成桶状就没有传统音箱什么前障碍板谐振的了。外观做成六角就好放稳了。参考水果笔记本他是用整块型铝铣空后安装零件。

网友:
以前确实看到过有初学者利用木板葡萄酒包装盒改造为全频椭圆喇叭音箱,音质没有保证。铁盒的就不必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也是。
与其薄铁皮声音劣化,不如找一实芯硬圆木,用铣床掏成桶状就没有传统音箱什么前障碍板谐振的 ...

主要是想的省点事,这样说来如果找个报废的汽车气缸做,效果肯定不错,造型也酷!

网友F:
上卖塑料布那里要个纸筒,那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卖塑料布那里要个纸筒,那个好用

这个厚度、硬度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卖塑料布那里要个纸筒,那个好用

不知道在铁皮桶里弄一层厚厚的纸浆,和以前老百姓做盆一样,解决铁皮薄引起的谐振,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反正就是玩玩,随便装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厚度、硬度都可以啊!

哈哈,用角磨机割断的,老硬了,就是太远,要不可以送您。

楼主:
还有一种,内壁涂上聚氨酯发泡,有韧性,铁皮就不会谐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用这个做低音炮,没问题吧?低频的共振频率和这个。再不行,里面塞混凝土配重

做左右双声道的,低音炮肯定会谐振厉害吧?

网友H:
我支一招看可行否:里面用铁丝做骨架灌一层混疑土做内胆共鸣腔,混疑土做的内胆两端做好喇叭安装支架,酒盒只是利用外表做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支一招看可行否:里面用铁丝做骨架灌一层混疑土做内胆共鸣腔,混疑土做的内胆两端做好喇叭安装支架,酒盒 ...

这个都是硬货,需要螺丝孔需要预埋,加工可能费点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都是硬货,需要螺丝孔需要预埋,加工可能费点事!

层板打扬声器的避位孔啊,扬声器用自攻螺丝安装在层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层板打扬声器的避位孔啊,扬声器用自攻螺丝安装在层板上

层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过有人用可乐罐做,不知道怎么解决!

刷一层软质胶,粘上海绵(内壁)

网友:
里面用筷子加几道撑,小功率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

网友:
太有想象力了,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