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有没有这样一款胶水能真正的粘接铝合金金属的?

楼主(2021-08-31):
我有个望远镜,外壳上铝合金并且黑色氧化过的,就跟淘宝那种随处可见的战术手电筒一样,我想给它外面用胶水粘接一块塑料或者铝合金金属,有没有靠谱可靠的粘接剂?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没有,
因为像502,哥俩好那些胶水粘接的本质是溶解粘接面的表面来实现粘接,本质上的原理就跟电焊差不多,所以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胶粘剂我个人感觉都不可靠,求大佬支招!

网友A:
咋滴?还想溶解铝?靠胶水?好的胶水一滴能拉火车,直接焊接吧

网友B:
502,“哥俩好”都不是溶解(剂)型胶水,只有粘接塑料、橡胶、有机玻璃等胶水是溶剂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哥俩好”都不是溶解(剂)型胶水,只有粘接塑料、橡胶、有机玻璃等胶水是溶剂型。

我觉得哥俩好和502是,因为被这两种胶水接触过的塑料表面都花了,所以有化学反应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滴?还想溶解铝?靠胶水?好的胶水一滴能拉火车,直接焊接吧

我也想过焊接但是没有条件啊,而且铝壳望远镜,如果焊接了会很难看

网友:
试试环氧树脂或者铸工胶,不过里面要打孔加钢针加固,外面用纤维包裹加固,最好还是焊接后打磨比较好

网友:
能粘金属(包括铝合金)的胶水有!!!但是你说的铝合金表面是经过阳极氧化处理的,没有任何胶水可以粘牢!!!

网友:
不是很贵的话,钻孔,上自攻螺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