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改造充电器

楼主(2021-08-31):
今天抽空试了试,一切正常。把几个月前的工作又重复了一遍,以后要做笔记了。

图片设置的5档/5A电流,运行了十几分钟了,待机时间为0,当前正运行在第3档

但发现一个问题,要求高的人可能对电压显示精度有要求,所以LED增加一位,用3位LED显示电压,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最大显示99.9V。
2位显示电流 0.1---9.9A
帖子中请勿谈及违犯版规的事,报名截止日期9月8日,为便于统计以站短为准
由于硬件软件有比较大的更改,所以到手时间可能要推迟几日。

楼主:
图片细节补充说明

楼主:
过程中的所有图片(所有要做的工作都在图片上显示了,文字说明就不浪费大家的空间了)

mcu板很小一块板子,用4个铜柱固定太夸张了,准备调整铜柱位置,安排在受力点,只用2个。其实就这样用2个都无比牢固了

网友:
我包个名额

楼主:
我的20AH铅酸电瓶,设置的5A电流,充了大概一半的时候,电流被动态电流调整强制降了下来,最后稳定在3A,
因为5A电流很快就冲到截止电压了,这个电流超过了电池的承受能力,为避免虚电的产生,动态电流调整产生作用,多冲了2个小时左右,而充满电压不变,充电时间变长

动态电流调整满足触发条件就会自动最高优先级介入。如果设置的电流合适或偏小,这个功能不会介入

楼主:
功能最终确定如下:

    1,静默待机,设定待机时间范围5S-10小时(可以等电池冷了再充或晚上低谷价再充电)
    2,电流 定流恒流功能:1-8A充电电流直接设定(1A/1档,共8档)。
    3,电流渐增功能:启动后,经过设定的待机时间后,电流第1档/1A为8分钟(预热),其余档每5分钟增加一个档位,直到达到设定的充电电流(如果中途用户减小电流档位是有效操作,会按1秒1档的速度递减到重新设定的档位,增加电流档位设定的时间5分钟是固定不变)
   4,电流平滑处理,带有软硬件处理,电流变化平滑无阶跃。
   5, 库仑计功能(这个可以随时看看到底充了多少电能了,就不保存了,无意义)
   6,超压超流保护,和硬件保护组成双重保险
   7,设定电压到达时,提供小电流均衡(如充满电压是76V,那么到达76V持续8S以上,输出固定为最大只提供1A电流)
   8,虚电消除功能。当检测到电流超出电池体质时,在设定的最大电流范围内自动调整电流适应被充电电池,消除虚电的产生(这个功能设定的电流越大越明显,充满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大电流可多充10-20%电能进去,小电流不明显,越小越不明显,低于0.15c基本看不出来效果了)
     虽然有此功能,安全起见,我还是强烈建议充电电流不要太大,0.15c是比较合适的 !!!
    9,屏显开关(如果关闭,LED显示屏显示20S关闭,按键唤醒)
   10,自动关机(到达充满电压限流1A,如果电流档电流小于0.5A累计达半小时关机)
  11,led采用5位,用3位显示电压,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由于只设计了一个按键,所以有些参数如一些保护值就固化了,毕竟用一个按键完成所有功能操作太复杂了,所以只提供最基本的设置
可设置参数: 1,延迟充电时间;  2,电流档位;  3,屏显开关。

楼主:
充满电压和希望的软件保护电压电流

楼主:
图片不再编辑了,LED用5位,保留电压小数点后一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报名要2套。

楼主:
报名截止,不接受新的报名了。前面已报名的有效。(拥有的30日无理由退回的权利当然也有效,不再来回复帖子或短消息的任何关于报名的要求.2-3日内我会和已报名者站短确认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满电压和希望的软件保护电压电流

充满电以后的电流,能不能小一点,0.5A的话是不是还能充一会,我的电池容量小,30A,计划3A充电,电流降到0.2A再充半小时关机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以后的电流,能不能小一点,0.5A的话是不是还能充一会,我的电池容量小,30A,计划3A充电,电流 ...

关机时间已改成自由设置 10-90分钟。是小于0.5A开始计时, 0.5A减小到0.2A要不了十分钟。这个计时计流方式基本和电池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这个要求延迟关机设置40分钟就行了。 但估计最后电流会很小,因为前面我一直在强调的动态电流调整技术(消虚电。我经过长期观察监控电池充电过程,研发的智能控制),会在你设定的输出电压和最大电流范围内,用最快的时间,充最足的电量(设定电压越高,电流越大,越明显。正常的充电电流效果有限,只有一点效果)。

补充内容 (2021-9-6 21:00):
增加功率限制,允许5%过载,输出功率最大不超过630W, 否则报警关机 oP

网友B:
老大!我就短接两个脚,调成74Ⅴ9A,但充电时发现充到71.06V电压就上不去了,还掉到71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就短接两个脚,调成74Ⅴ9A,但充电时发现充到71.06V电压就上不去了,还掉到71ⅴ

这个电源是600W

楼主:
关于电流功能的取舍:
一,快充满时电流的控制:
     电流渐减功能,但受限单按键和LED位数,这个参数值是固化好的,弄成可设置操作上不可取,现在已经较复杂了,因各人的电池容量和充电电压不同,固化值就不能个个都是最佳值(不同容量的电池都能用,但不是最佳值,换句话讲,充足时间略受影响)。
    这个电流渐减会把电池充得更满,并减少电池的温升。
二,打开保护板均衡功能,例: 如正在充电电流是8A, 进入均衡功能后,电流不会突然从8A减到0.2A ,不断的渐减,维持电压平衡。从8A减到0.2A 依电池虚电的程度,这个衰减速率受mcu动态控制,可能会在几分钟到一小时。

实际上以上2个功能是寻求最快速的时间和最足的电量  这个该怎么适应容量不同的电池?

一,快充满时电流的控制:比如有2组电池30ah 和 80ah共用一个充电器,, 那么此功能就要以30AH电池 为准,80AH电池充满时间可能会多用10-30分钟
也可以以80Ah电池为准,放弃30ah电池组打开此功能。这些都不需要设置,直接固化好参数就行了,只需要知道应用范围再固化

楼主:
以17串三元锂电为例,大致保护如下:
mcu板保护范围:
1,        关机保护电压 72.2V - oU   触发保护- 断电调小电压后再通电
2,        关机保护电流 9.9A  - oA   触发保护- 充电器或MCU板故障
3,        关机保护功率 630W  - oP   9档9A快充满时对应您的电池正好在保护门限,所以特别把您的mcu板定为9档8.5A
4,        快充满电流渐减点 70.1V,减小电流维持在充满电压,消虚电,减小电池发热。默认最小减到2A,大电池是5A。
5,        打开均衡功能限流0.2A电压触发点 71.1V /持续5S
      71.1 – 72.1 这个范围持续5S,mcu打开均衡限流功能,将当前电流维持电压平衡的前提下逐步衰减到0.2A

一,        不使用均衡板  推荐充电器输出电压 70.2V     /充到90% 延寿
设置范围:69.9-71.0V
二,        使用均衡板  推荐充电器输出电压 71.4V
设置范围:71.1-72.1V  /建议有均衡板也只春秋季偶尔用用

充电器输出电压不超过保护值是可以任意设置的,按推荐值或推荐范围更适合。
Mcu不再严格控制电压电流,改为在安全保护范围内自适应充电器输出电压电流
启动后,电流1A持续5分钟,以后每3分钟增1A。

网友:
楼主辛苦了,考虑的很周到。

楼主:
本次套件全部结束,没有多余的。现在发货,希望没让您们失望。

如果不满意,请到这个帖子来发牢骚并退货,那么我深表歉意,虽然我已尽力了

楼主:
请收到套件的坛友从本楼开始看

这是最终固化的功能,本次不改了。已经正在发货了

已固化的功能:

    1,静默待机,设定待机时间范围6S-10小时(可以等电池冷了再充或晚上低谷价再充电)
    2,电流 定流恒流功能:1-9A充电电流直接设定(1A/1档,共9档)。
    3,电流渐增功能:启动后,经过设定的待机时间后,电流第1档/1A为5分钟(预热),其余档每3分钟增加一个档位,直到达到设定的充电电流(如果中途用户减小电流档位是有效操作,会按1秒1档的速度递减到重新设定的档位,增加电流档位设定的时间是固定不变)
   4,电流平滑处理,带有软硬件处理,电流变化平滑无阶跃。
   5, 库仑计功能(这个可以随时看看到底充了多少电能了,就不保存了,无意义)
   6,超压超流保护,和硬件保护组成双重保险
   7,设定电压到达等于或大于均衡电压时,进入均衡模式。提供小电流均衡(如均衡电压是76V,那么到达76V持续5S以上,电流维持电压平稳的情况下逐渐衰减到最大0.2A,不可逆)
   8,电流渐减功能。充电末期将渐减电流,默认最小减到2A,消除虚电的产生,并降低电池的温升,尽量充足电并降温。
    9,屏显开关(如果关闭,LED显示屏显示20S关闭,按键唤醒)
   10,自动关机(到达充满电压如果电流档电流小于0.5A开始计时,可设置时间)
  11,led采用5位,用3位显示电压,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由于只设计了一个按键,所以有些参数如一些保护值就固化了,毕竟用一个按键完成所有功能操作太复杂了,所以只提供最基本的设置
可设置参数: 1,延迟充电时间;  2,电流档位;  3,屏显开关;4,充满电后关机时间。

想实施完美控制,3个按键,OLED屏,实现所有参数可控。但可能只是头几次新鲜,以后插上电看都不会看

至于各功能和保护的实施的控制点及推荐值已经站短和打印成文字随mcu发给各位了,就不再发了。下面逐步发改造过程

楼主:
为便于系统的顺序的看,把这个重发一遍

补充内容 (2021-9-13 09:00):
20楼 第4步描述有点复杂,补充描述: P3线可以焊在短接线的任意一端,焊在左端就是如图2,推荐焊在短接线右端,如图3标注。

楼主:
1 拆掉图1红圈内电阻 A B C不用,折掉 D 叠焊在紧挨的左边大电容上,也可参考图2方式
2 如图焊接2个电阻,小电阻是1.5k,大电阻是限压电阻,22K限压值71V,10K限压值76V,4.7K限压值83V
     限压电阻计算公式  :       输出电压 * 30 / 510 =  100K / (限压电阻 + 100K)  * 5
3 焊接 P1线到拆掉电阻B的下端或紧挨的左边大电容的下端;
4 剪断小板插座脚,焊接短接线和P3线在上面,短接线另一端接拆掉电阻A的上端和橙线位置见图2,3
      (橙线是P3线,移到插座上焊接更好受力)
5  P2线焊接电流电位器的中间脚上 见图4
6 取下底板4个角的4个固定螺丝,翻起底板,割断铜皮,如图焊接一根短接线,并焊上P6线

如果输出电压不合适
     您想调低,去掉电阻E,换个大一点的上去,给大家准备了几只电阻,阻值适合换紧挨电阻E右边电阻512
     您想调高,阻值增大

补充内容 (2021-9-12 19:28):
重要更正:    5   P3线焊接电流电位器的中间脚上 见图4

补充内容 (2021-9-12 20:02):
本楼的所有补充内容都请忽略  !   坛子的编辑功能让人头痛。补充内容: 重要更正是错误的,不更正

楼主:
需要的图片在本楼

补充内容 (2021-9-13 09:00):
20楼 第4步描述有点复杂,补充描述: P3线可以焊在短接线的任意一端,焊在左端就是如图2,推荐焊在短接线右端,如图3标注。

楼主:
mcu板保护范围:
1,        关机保护电压  oU   3元 4.25*N  铁锂3.7*N  触发保护- 断电调小电压后再通电
2,        关机保护电流 9.9A  - oA   触发保护- 充电器或MCU板故障
3,        关机保护功率 630W  - oP   电压*电流
4,        快充满电流渐减点 3元 4.13*N  铁锂3.40*N,减小电流维持在充满电压,消虚电,减小电池发热。默认最小减到2A,大电池是5A。
5,        打开均衡功能限流0.2A电压触发点 3元 4.20*N  铁锂3.60*N/持续5S
             mcu打开均衡限流功能,将当前电流维持电压平衡的前提下逐步衰减到0.2A,这个时间受mcu动态控制,时间3分-60分

一,        不使用均衡板  3元 4.13*N+1  铁锂3.4*N+1     /充到90% 延寿

二,        使用均衡板  推荐充电器输出电压 3元 4.20*N  铁锂3.60*N  建议有均衡板也只春秋季偶尔用用
               市售带均衡的保护板一般电流只有50mA,太小了,对好电池用不着,对坏电池不够用,对不好不坏的有点用,但长期把电池充在高压,弊大于利

楼主:
收到套件的坛友有问题请留言

楼主:
忘了上安装尺寸图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为你的付出和研究点赞!

网友C:
请问楼主图片电流调节电位器右面那个黑色的6孔都有什么功能,还有输出线有单独的两条细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图片电流调节电位器右面那个黑色的6孔都有什么功能,还有输出线有单独的两条细线是干什么用的?

黑色的6孔有什么功能 ? 这个我不可能知道的,这是软件编程确定的,这个只有去问厂家或开发人员。
输出线有单独的两条细线是485通讯线,上位机控制用的,什么功能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这个玩意儿的开发者

你问的这些如果我都知道,就根本不用辛辛苦苦的二次开发了

网友D:
楼主好,去掉电阻c后,大电阻接的是上端焊点还是下端焊点,图2看不清楚,好像上下连在一起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去掉电阻c后,大电阻接的是上端焊点还是下端焊点,图2看不清楚,好像上下连在一起了,多谢

您好。 去掉电阻C后,是焊在上端,图片我没拍清楚,抱歉。在25楼增加了细节图片,第2张图片是图2的细节图:注意红圈内才是焊点

顺带用红圈标注了P1线的焊点